[工具和软件]
个人经过一段时间做板,总结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5-09-26):
1.过孔放的不能放置太小,尤其是电压线过孔,过小的话压降比较大,一半在50-60mil

2.电阻,电容要标注值,方便别人用,也方便自己。。

3.PNP NPN引脚不能接错,每个原理图原价要对应封装库中引脚。不能对应会引起错误。

4.使用封装库中封装的不太好,那些主要是工业用的,向我们这种不缺少焊锡的人应该放置大一些的孔(好装好换),盘子外径与内径差别大一些,方便焊。。

5.线的粗细主要考虑的是电流,所以电流线要粗一些,30mil左右。。。

6.放什么位置,放什么孔,怎么安装,设置好,关乎你的安装问题。。

7.放置几个容错孔(焊盘),为了方便,要有。。。

8.加灯显示,调试方便。。。

9.加几个电源或是地的引脚,或是信号线。(有位置的条件下),为了方便测量。。

10.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避免平行,一面反射干扰。。必要时加地隔绝,两层板布线尽量平行,过孔不要太多(免得看的太复杂)。。

11.去耦电容很重要。。

12.板子就是一件艺术品,一定要精致。。

网友A:
总结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B:
线的粗细主要考虑的是电流,所以电流线要粗一些,30mil左右。。。
信号线没必要这么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