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如何实现差分采集呢

楼主(2015-09-26):
STM32F103ZET6 如何实现差分采集?好像AD只能实现单端的

网友A:
好像无法实现差分采集的。

网友B:
可不可以用两个AD,采集两个差分引脚的电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用两个AD,采集两个差分引脚的电压呢?

你采集到,也没法取代运放的功能的

网友D:
应该是要把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的

网友E:
需要在差分输入的前端加个运放转换为单端电压。

网友F:
差分采集的话只能用单独的ad了吧

网友G:
这个需要另外接一个具有差分采集功能的AD芯片的

网友G:
103自身所带的AD是不具备差分采集的功能的。

网友G:
当然也可以将差分信号的两个输入端的分别接入两路AD输入中同时采集的,然后在做差分处理的

网友H:
楼上的方法也可以的,但是在灵敏的信号处理过程中就不可采用的。

网友H:
两路AD信号的同时采集若细分的话,是需要考虑AD的采集转换时间的,该两路AD是不可能完全同时进行采集的,只能是一路采集完成后就转入下一路继续采集信号的。

网友H:
对信号的采集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是可以这样做的,毕竟有时间延时的。

网友I:
这个差分信号采集的实现的就单独采用一个具有差分采信号的AD模块吧

网友J:
差分信号采集的还是采用具备该方面的功能的AD比较好的,,stm32芯片自身的也有带差分采集的ad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差分信号采集的还是采用具备该方面的功能的AD比较好的,,stm32芯片自身的也有带差分采集的ad模块的 ...

自身不带差分采集的吧?是哪个引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差分信号采集的实现的就单独采用一个具有差分采信号的AD模块吧

是的,需要加个模块的。

网友B(2015-10-28):
引用 网友C:
你采集到,也没法取代运放的功能的

也是,需要进行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