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人的回帖,GD103Z系列有10个定时器,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9-26):
10个定时器分别是什么呢?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那是扩展型的,加了几个定时器而已,ST还有11个定时器的呢。

网友B:
肯定还是分为基础,通用和高级定时器的

网友C:
木有功能上的区别,只是数量上的区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功能上的区别,只是数量上的区别而已

我看了看,确实是一样的。都归为基本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扩展型的,加了几个定时器而已,ST还有11个定时器的呢。

那么多定时器,基本用不到的,无语!

网友D(2015-10-26):
有那么多的定时器么?
多了的话也用不了的啦

网友E:
这个看大家讨论的听激烈的,定时器的功能多样的,也不仅限于定时器计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多的定时器么?
多了的话也用不了的啦

特殊场合是可以用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大家讨论的听激烈的,定时器的功能多样的,也不仅限于定时器计时的。 ...

还可以当做简易的PWM使用的。

网友F:
有时32位定时器比较方便

网友G:
定时器就是定时器,有的定时器能用来做一些有规律信号发生器例如PWM波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