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向导模式

楼主(2015-09-26):
此模式(默认模式)引导用户轻松快速地完成一系列步骤来获得所需的系统时钟配置。
注:“Reset(复位)”按钮可将系统时钟恢复到默认配置。
向导将引导用户完成以下步骤:
1.设置 HSE 频率(当使用 HSE 时),如果使用晶振,则将此频率设置为介于最小值 4 MHz 和最大值 32 MHz 之间的值。如果输入的频率超出范围,将显示一条错误信息,因此必 须输入有效的频率。
每次更改 HSE 振荡器的值时,都必须修改 stm32f0xx.h 文件中 HSE_VALUE 的定义。
2. 配置预取缓冲器(从列表框中选择 ON 或 OFF)。
3. 设置是否需要 I2S 时钟。如果需要,使能该时钟并按照步骤 7、8 和 9 进行操作。否则, 转到步骤 4。
4. 设置所需的 HCLK 频率。如果输入的值高于最大 HCLK 频率,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5. 从列表框中选择 PCLK1 和 PCLK2 预分频器设置,以获取所需的 PCLK1 和 PCLK2 频 率。时钟工具会根据 PCLK1 和 PCLK2 预分频器设置自动配置 TIMCLK 频率。
注:在此产品中,PCLK1 和 PCLK2 共用同一个时钟信号,因此 APB1 预分配器应始终等于 APB2 预分配器。

网友A:
感觉介绍的还不是很全面,是不是还少了些内容呢?

网友B:
不知道向导模式和专家模式哪个更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向导模式和专家模式哪个更好用??

专家模式提供了更灵活的配置设置。

网友D:
设置 HSE 频率(当使用 HSE 时),如果使用晶振,则将此频率设置为介于最小值 4 MHz 和最大值 32 MHz 之间的值

网友E:
从列表框中选择 PCLK1 和 PCLK2 预分频器设置,以获取所需的 PCLK1 和 PCLK2 频 率。时钟工具会根据 PCLK1 和 PCLK2 预分频器设置自动配置 TIMCLK 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列表框中选择 PCLK1 和 PCLK2 预分频器设置,以获取所需的 PCLK1 和 PCLK2 频 率。时钟工具会根据 PCLK1  ...

可以说的更详细点吗:lol

网友F:
PCLK1 和 PCLK2 共用同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G:
配置预取缓冲器(从列表框中选择 ON 或 OFF)。

网友H:
每次更改 HSE 振荡器的值时,都必须修改 stm32f0xx.h 文件中 HSE_VALUE 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次更改 HSE 振荡器的值时,都必须修改 stm32f0xx.h 文件中 HSE_VALUE 的定义。

嗯嗯。是这样,不过具体原因我却不是很懂。。

网友H:
那大家再一起研究研究,到底怎么做更给力。

网友:
向导模式和专家模式的区别和优劣怎么样

网友I:
内容有没有贴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