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uck型开关电源

楼主(2015-09-26):
(图片)

网友A:
Buck 是开关电源的基础. 这个**不长, 但原理和计算还是说得蛮清楚的, 推荐对电源有兴趣的朋友收藏阅读.

网友:
Buck电路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2015-11-05):
Buck电路有具体讲解吗

网友C:
Buck电路是只对电流参数进行变换的电路,Buck变换器是一种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的单管不隔离直流变换器

网友D: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在设计的时候多测试。

网友E:
这种电源的效率基本可以达到70%~80%,如果能有效控制电网电压的波动范围,效率还可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