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与74HC595直接连接

楼主(2015-09-26):
STM32与74HC595直接连接,STM32 SPI口(或普通IO)设置为推挽输出,因为推挽输出最大25M.这样会把595烧了吗?

网友A:
不会!25MA,指的CPU的最大驱动能力,如果负载小了,根本达不到25MA!

网友B:
不会的哦,看下几种IO口配置就知道了哦。

网友C:
当然不会烧

网友:
烧不到的,放心好了。

网友D:
电压匹配需要注意

网友E:
应该是不会烧的

网友F:
楼主想多了,根本不会烧。

网友G:
电流应该是和负载有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