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抓包数据格式

楼主(2015-09-26):
57 42 43 57  1d f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c b6  WBCW............
bd 38 3b df  f9 ed 3c 7e  33 3b f3 9b  c7 de e1 34 .8;...<.3;.....4

4Byte 起始标志|2Byte 地址|8Byte 填0|18Byte 数据|
从地址每一帧加0x10 可以知道 18Byte中有16Byte 是数据,另外两位是校验,最有可能的是前面或者结尾两Byte为校验字,
请个各位高手分析写,这个16bit的校验可能会采用什么格式?

网友A:
数据报文有点少

楼主:
  IN                                                                             OUT    57 42 43 57 17 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bc 67  WBCW.`.........g
         48 d7 19 aa  75 1d 49 f4  8d e9 f6 a9  23 2b 5d c1  H...u.I.....#+].
  OUT    00 57 42 43  57 17 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bc  .WBCW.`.........
         67 48 d7 19  aa 75 1d 49  f4 8d e9 f6  a9 23 2b 5d  gH...u.I.....#+]
         c1                                                  .
                               4171.1.0
  OUT    57 42 43 57  17 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e 7e  WBCW.p..........
         55 cd ea fd  87 ed 43 33  31 3b f0 ee  4e df 94 bc  U.....C31;..N...
  OUT    00 57 42 43  57 17 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e  .WBCW.p.........
         7e 55 cd ea  fd 87 ed 43  33 31 3b f0  ee 4e df 94  .U.....C31;..N..
         bc                                                  .
  IN
  IN
  OUT    57 42 43 57  17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8 f7  WBCW............
         ad 1a 29 d0  bb ef 31 c8  f2 36 f3 64  38 21 1e cb  ..)...1..6.d8!..
  OUT    00 57 42 43  57 17 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8  .WBCW...........
         f7 ad 1a 29  d0 bb ef 31  c8 f2 36 f3  64 38 21 1e  ...)...1..6.d8!.
         cb                                                  .
  IN

网友B:
这么闲,分析这个有什么用?
不如去分析苹果数据线协议。等苹果7出来,有经验可以抢先山寨数据线,赚满盘

网友C:
苹果数据线协议 注册MFI之后苹果会给的吧,要做这个的人应该有渠道得到。

楼主:
目前已经排除过简单的累加校验、和CRC16。

网友D:
难道会有其他加密算法在里面?

楼主:
我也觉的是

网友E:
这个看不出 是什么格式吧、

网友F:
感觉不像是tcp格式

网友G:
表示看不懂,希望高手帮助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