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EP6数据

楼主(2015-09-26):
用68013作为SlaveFifo端口,我看很多例程都只是定义2端口输出,6端口输入,TDPOLL程序都是空的,有个地方不太明白,MCU和PC通信,MCU从EP2读取数据,写数据到EP6,我的PC机怎么才能从输入端口EP6读取数据呢

网友A:
不是很懂,是不是TDPoll里面还要定义讲输入端口EP6的数据转移到另外一个输出端口去呢?

网友B:
你对理解输入输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是不是TDPoll里面还要定义讲输入端口EP6的数据转移到另外一个输出端口去呢?
...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理解输入输出有问题

输出是指PC经过USB到外设,如果设置端点2为输出,就是PC往端点2写数据,外围MCU从端点2读数据?反过来也一样

网友C:
OUT端点就是从host出 也就是从PC出 IN端点就是存储要进入HOST的数据的端点

网友D:
2,4,6,8端点是IN还是OUT要看你怎么去配置这些端点了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啦

网友E(2016-05-04):
引用 网友C:
OUT端点就是从host出 也就是从PC出 IN端点就是存储要进入HOST的数据的端点

你好,你能再给我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输入输出的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