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两路电源地隔离问题

楼主(2015-09-26):
两个隔离的DC-DC电源模块,输出12V及5V两组电压,两组电源不共地,两组电源送给同一块控制电路,其中控制电路检测芯片电路用5V供电,5V-GND,问想检测12V电源电压怎么实现?用什么电路可以使
5V-GND和12V-GND相互隔离,不受影响?

网友A:
光耦是最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是最常用的。

光耦隔离我想过,12V电源用5V地做基准能测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隔离我想过,12V电源用5V地做基准能测到吗?

怎么接法,画一下好吗?

网友B:
不嫌麻烦的话就经过信号调理后,ad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嫌麻烦的话就经过信号调理后,ad采样

没简单方法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想干嘛

网友D:
如果要隔离肯定很麻烦

网友E:
为什么两个地一定要隔离?如果怕干扰的话,不一定要完全隔离开的。

网友F:
如果不需要知道12V电源的精确值的话,将12v通过电阻接入光耦输入,光耦的输出作一个受12v电源控制的可变电阻这样一个思路,后续采用什么电路自己选了。

网友G:
这个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需要知道12V电源的精确值的话,将12v通过电阻接入光耦输入,光耦的输出作一个受12v电源控制的可变电 ...

这个需要读精确值

网友H:
用专用的隔离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