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多机通信

楼主(2015-09-26):
求助:dsp28035,通过485进行多机通信,对于dsp的地址设置是和I2C一样可以直接对寄存器设置吗?怎么没找到这个寄存器。还是通过if语句,来对比自己设定的一个字符?如果是用if语句设置,那应该放到接收中断里吗?

网友A:
没有这个寄存器。不一定放到中断里。

网友B:
没有用过多机通信,都是单机通信

网友C:
没试过这么高级的应用

网友D:
这个是如何组网的,星型吗?

网友E:
组网方式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寄存器。不一定放到中断里。

谢谢!后来采用modbus协议,在解析函数中进行校验以及地址比较,最后在执行功能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如何组网的,星型吗?

还没涉及到组网方式,只是先编程,能进行地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寄存器。不一定放到中断里。

后来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只能进入一次写操作,第二次就不能进入。每次写操作完成后,会置ModbusModule.Status=IDLE_WAIT,在第二次写操作的时候,还一直处于IDLE_WAIT,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switch(ModbusModule.Status)
        {
          case IDLE_WAIT: //空闲
      //如果在空闲状态有数据,开始接收
                 if(SciaRegs.SCIFFRX.bit.RXFFST!=0)//我觉得也可以换成标志位
           {
             ModbusModule.Status = RECE_START;
           }
           break;

          case RECE_START://正在接受,停止时间超过5个毫秒结束
                       SciaRegs.SCIFFRX.bit.RXFFIENA=1;
               if (CpuTimer0.InterruptCount>=3)
           { //接收帧结束
             ModbusModule.Status = RECE_END;
           }
               break;
          case RECE_END: //接收完毕
               if(RTUSlaveFrameAnalyse()==0)
               { //帧解析正确
                 ModbusModule.Status =SEND_START;
                 SciaRegs.SCIFFRX.bit.RXFFIENA=0;
               }
               else
               { //帧解析不正确
                 ModbusModule.Status =SEND_END; //不打开发送开关
               }
                   break;
          case SEND_START: //开始发送
               scia_xmit(ModbusModule.Buf);
               ModbusModule.Status =SEND_END;
                   CpuTimer0.InterruptCount=0;
               break;
          case SEND_END: //发送完毕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ModbusModule.Status=IDLE_WAIT;
               break;
        }//end switch

网友A:
好久不搞DSP了,都忘了。你好好看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搞DSP了,都忘了。你好好看看手册吧

好的,谢谢哦!

网友F:
现在ARM 几乎可以取代D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