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频率不同的两个方波相位同步问题

楼主(2015-09-26):
我有两个信号,一个是外部输入的1到25hz的可调方波。另一个1Mhz的固定频率方波。现在要求这两个信号输出时同步~就是相位相同~~就是上升沿对齐~呃~不要使用单片机内部的功能,有没有能用数电模电解决的方法?求个思路

网友A:
频率不同,上升沿怎么可能对齐?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同,上升沿怎么可能对齐?不懂

实际上最后输出的是一个1~25Hz和1Mhz的与运算后的波形。也就是一个宽脉冲包着一串窄脉冲~但是第一,1~25Hz信号是外部给我的。第二,要求精度比较高不能丢相~所以要求把1~25Hz和1Mhz对齐~第三,应用场景是100kV的高压开关电源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最后输出的是一个1~25Hz和1Mhz的与运算后的波形。也就是一个宽脉冲包着一串窄脉冲~但是第一,1~25H ...

明白了,1MHz的波形是载波,另一个是调制波……

网友B:
1MHZ移相,可以用数字移相,也可以模拟移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HZ移相,可以用数字移相,也可以模拟移相

您好~移相的资料我找过了,锁相环的书也看过了。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还没有什么头绪。您能不能给指个方向?说的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移相的资料我找过了,锁相环的书也看过了。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还没有什么头绪。您能不能给指个方向 ...

具体项目要具体分析,我只是看到这个帖子,把第一感觉说出来而已;
不知道项目具体情况,就瞎聊了啊,不对你就忽略吧;
1. 1MHZ频率是否变化不大?如果变化不大,那么就可以用简单的电路变成类似三角波。比如用个RC电路就行
2. 这个三角波通过电压比较器,依然会恢复1MHZ频率,但有2个变化:
    (1)阀值 电压高低会决定1MHZ信号移相
    (2) 1MHZ频率的占空比会有少许变化,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忽略;如果占空比要求高,可以用2MHZ代替1MHZ在再分频成1MHZ就行
3. 低频信号变化时,保存此时三角波的电压(电压保持电路,简单的用个电容+模拟开关就行,1HZ对应最多需要保持1s),这个电压作为电压比较器的阀值。于是电压比较器会输出1MHZ信号并且是同相的。误差就是模拟电路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