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手来求救,关于51单片机数码管时钟整点报时

楼主(2015-09-26):
搞得一个6位数码管的电子时钟,已经做好,想加一个整点报时,几点蜂鸣器响几声的,求大神给点建设性意见,或做下指导。有相关的程序给参考下最好。

网友A:
检测当 秒数达到多少时候 ,输出几个PWM波形

网友B:
这个容易啊
当你的分钟到60,更新小时数据的时候,响几下蜂鸣器就可以了

网友C:
timer计时,main里面判断,到几点响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