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cd12864 怎么显示大字体呢 如图

楼主(2015-09-26):
lcd12864 怎么显示大字体呢  如图

网友A:
自己做字库。想做多大就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字库。想做多大就多大

怎么做啊?指导下

网友B:
百度,如何做字库、还有专门的字库软件呢。

网友C:
字库做的时候做大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库做的时候做大点就OK了。

数字好像不中 吧 主要是没有这种字体 很郁闷

网友C:
那个字库可以自己画的,实在找不到字库就自己制作吧 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D:
字库是可以自己画的。。

网友E:
或许字模软件可以帮到你

网友F:
自己做字库!别无它法

网友G:
自己做字库。想做多大就多大自己做点阵啊。

网友:
自己做个字库,用哪些做哪些,放到二维数组

网友H:
有汉字字模提取软件,我之前好像上传过,楼主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汉字字模提取软件,我之前好像上传过,楼主可以找一下

嗯嗯 谢谢 已经解决啦 哈 就是用字模软件  自己画一个8  然后 其他的都有了

网友I:
这个得自己做字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