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 X IDE中断函数问题

楼主(2015-09-26):
菜鸟求助 以前只用过AVR 头文件里直接定义了每个中断函数的名字 刚开始接触MAPLAB X,写个程序熟悉下发现不知道怎么命名中断函数 在头文件中找了一下也没有发现 求指点

网友A:
看看XC8或者XC16编译器的文档,里面都有。

网友B:
有些只有一个中断向量,相当奇怪。。

网友C:
怎么没有呢,例如我用的PIC24F里面,头文件就有定义_ISR,具体还是查看US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