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网络分析仪调试读卡器电路?

楼主(2015-09-26):
没用过网络分析仪,不知道其作用
有一批货的灵敏度有问题,听人说要用这个来校准一下
@lfc315

网友A:
星期六还上班?
灵敏度有问题,要校准什么呢?
我只知道网络分析仪可以用来分析阻抗、驻波这些。。。
你说的灵敏度的问题,具体是什么表现?

楼主:
有些读卡慢,读卡距离不够

@lfc315

网友A:
可以一步步分析,是发射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发射,要保证尽可能大的能量耦合到卡那边,跟天线形状、匝数、阻抗、谐振、Q值。。。有关?
接收,要看接收的波形幅度是否符合要求,解码出来的高低电平宽度是否需要软件补偿?

网友B:
主要是天线阻抗匹配问题吧,用网分测量并调试天线。注意不同的卡效果还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