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很容易受干扰,搞了几天都没搞定。

楼主(2015-09-26):
情况描述:共有2块板子,一块是MCU板,一块是继电器驱动板,驱动板上有3个595,3路595共用一路低通滤波。前面2个595控制输出端串2K电阻控制三极管驱动继电器,2块板之间用普通排线连接,MCU板和驱动板的3.3V各自有一个LDO,共用一个5V电源供电,MCU的IO端口为推挽输出,可以正常控制595,数据输出完成后端口全部为低电平。
故障描述:在继电器驱动板上方放一条220V交流电源线,此电源线没有接任何负载,然后不停拔插此电源线的插头,有10%的概率会使595输出状态发生变化。
这几天测试了:
1、增加595电源的电容容量,增加LDO的输出电容容量,情况有好转但不能根治;
2、用铜皮把排线包起来,情况有好转但不能根治;
3、每路595信号线单独低通滤波,情况有好转但不能根治;

网友A:
你没事拔插拔插电源线干嘛。

如果楼主这个板子做EMC认证,就无法通过快速脉冲群或电压跌落试验。

网友B:
用TVS在电源脚进行了限压。还有在继电器下方不能过线。

网友C:
楼主测试下:不刷新595的数据,开机时刷新一次,以后不再刷新,插拔电源线,595输出是否有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事拔插拔插电源线干嘛。

我们现在不讨论用户怎么使用,设计产品的时候肯定得考虑多种环境,你说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VS在电源脚进行了限压。还有在继电器下方不能过线。

1、TVS在那3.3V上做限压?
2、并不是在继电器接通或断开时产生干扰的,而是在拔插根本没有电气连接的电源线时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试下:不刷新595的数据,开机时刷新一次,以后不再刷新,插拔电源线,595输出是否有变化呢? ...

对,本来就是你说的那个情况下发生的干扰。
我现在就开机时刷新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刷新了,并且MCU的控制断开为低电平。

网友C:
把595跟单片机连接断开,看看是595收到的干扰引起的,还是单片机受到干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595跟单片机连接断开,看看是595收到的干扰引起的,还是单片机受到干扰引起的 ...

试过了,断开也是一个鸟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断开也是一个鸟样。

PCB贴出来看看

网友B:
这是近埸的电压干扰,把电源线移开,或对敏感部位用金属屏BI下,这是电容耦合干扰,

网友D:
控制三极基电阻没有下拉的情部况下,电阻要大些,最好在22-47K,可以在三极管基极加4.7-15K电阻试下.

网友E:
应该是LOAD脚的信号走线不好。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因为板子比较大,所以只有总图加局部的方式了,希望能看得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近埸的电压干扰,把电源线移开,或对敏感部位用金属屏BI下,这是电容耦合干扰, ...

现在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敏感部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三极基电阻没有下拉的情部况下,电阻要大些,最好在22-47K,可以在三极管基极加4.7-15K电阻试下. ...

我觉得和三极管基极电阻那里并没有,因为我用LED代替三极管也是一样受干扰。

网友G:
74hc595为cmos工艺,阻抗较高,容易受感应干扰,你换ttl工艺的74ls595试试,阻抗较低,不易受感应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LOAD脚的信号走线不好。

我也觉得是,但这里有个现象是这样的,我布PCB不喜欢在顶层铺地的,是不是因为没铺地的原因呢?

网友H:
CPU在这个板子上不在,注意12脚(LOAD脚),控制595的三根线从何而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比较大,所以只有总图加局部的方式了,希望能看得明白。

595线太长。

谢谢大家!

没有地线包围电感过大。

容易受到干扰。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CPU在这个板子上不在,注意12脚(LOAD脚),控制595的三根线从何而来

那三根线就是插座最上端的那三个PIN,MCU在另外一块板子上,排线长度大概20cm。现在是不插排线也会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74hc595为cmos工艺,阻抗较高,容易受感应干扰,你换ttl工艺的74ls595试试,阻抗较低,不易受感应干扰 ...

关键是我现在用3.3V供电的,TTL的不行啊。

网友J:
220V交流电源线加镍锌磁环、电源滤波器,用屏蔽把电源线套起来。220VAC的保护地PE与弱电工作地GND用Y电容连接。

网友H:
不插排线悬空当然易干扰了,在板子上加1k-3k上拉电阻试试,三根线都加

加磁环的方法有一定效果的,把你的接插头的线合起来穿上一个高磁导率的磁环,也可以绕2两下穿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595线太长。

谢谢大家!

我现在也是这样认为,PCB上走线太长,又没有用地线包围起来。
现在准备再画一块板子试试,3根信号线都单独用地线包围,还是放在一起包好呢?单独包起来来的话,占用面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插排线悬空当然易干扰了,在板子上加1k-3k上拉电阻试试,三根线都加
加磁环的方法有一定效的,把你的接插 ...

上拉、下拉电阻都试过了,一个鸟样。
那三根线我以后准备换成FFC那种线了,应该抗干扰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K:
我觉得是两个板之间的线上有干扰~

网友H:
下次绘板子,把LOAD线周围用地围住,注意包围Load的地线不要流大电流,和大电流的地只连接一点。
连接CPU和输出板子的排线多几根地,把LOAD线两边都用地线,LOAD两边的地线不要流大电流,可以一端接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现在用3.3V供电的,TTL的不行啊。

用74LV595,2v~7v供电

网友H:
还有个方法,74HC595的三根线用差分数据线,我用来连接几十个595,2009年开始用,这么多年几乎每年都有项目用,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敏感部位了。

这么长的回路,包括输入信号和电源线,输入部分和驱动全部铺地,DC在EMC要处理,有点问题的,可以换CD4094试下,抗干扰强一点。这么长线,最好每隔一个100UF/10V的电介或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次绘板子,把LOAD线周围用地围住,注意包围Load的地线不要流大电流,和大电流的地只连接一点。
连接CPU和 ...

明白,只是LOAD线最要紧吗?其他CLK和DATA线是否没那么重要?毕竟板子的空间有限,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74LV595,2v~7v供电

收到,准备买几个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个方法,74HC595的三根线用差分数据线,我用来连接几十个595,2009年开始用,这么多年几乎每年都有项目 ...

如何把这3根线转成差分,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回路,包括输入信号和电源线,输入部分和驱动全部铺地,ACDC在EMC要处理,有点问题的,可以换CD40 ...

明白了,现在准备把LOAD线做铺地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现在准备把LOAD线做铺地处理。

天线环路太多了,因此外界的电磁一有干扰,肯定有反应,况且595比4094比抗干扰性能比较差的。关键是线太长了,到处是线圈(天线和变压器耦合线圈)。你这块放到工业现埸绝对有问题。还要板级加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环路太多了,因此外界的电磁一有干扰,肯定有反应,况且595比4094比抗干扰性能比较差的。关键是线太长 ...

OK,准备重新打板,到时把结果发上来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环路太多了,因此外界的电磁一有干扰,肯定有反应,况且595比4094比抗干扰性能比较差的。关键是线太长 ...

对了,您觉得那个低通滤波有作用吗?我准备每个595的3根线都加一路低通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您觉得那个低通滤波有作用吗?我准备每个595的3根线都加一路低通滤波。 ...

没用。原因是干扰是在那进去,到处是漏洞,共模干扰,地弹,差模干扰。都有,

网友L:
板子有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次绘板子,把LOAD线周围用地围住,注意包围Load的地线不要流大电流,和大电流的地只连接一点。
连接CPU和 ...

对了,您觉得那个低通滤波有作用吗?我准备每个595的3根线都加一路低通滤波,如果作用不大我就取消它了,毕竟这里能布线的地方不多了。

楼主:
板子没有铺地。

网友L:
要求595控制信号的完整布线图,楼主的布线看来不到位

网友L:
引用 楼主:
对了,您觉得那个低通滤波有作用吗?我准备每个595的3根线都加一路低通滤波,如果作用不大我就取消它了, ...

低通难道不是必需的吗?不加低通,各路信号的波形是怎么样的?楼主有测过吗?

网友H:
如何把这3根线转成差分,请赐教。

CPU板子上用SN75174把3根信号线转换为6根差分线,驱动能力强,抗干扰,速度高(这点不一定需要)。

有595的输出板子上用SN75175接收差分信号,把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供595用。

如果595比较多,或者CPU到输出的距离比较长,应设法加大CLC和LOAD信号驱动电流
你只有一个板子,595板子是5v,cpu板子是3.3v,还可以在CPU板子上加上5v供电的74hc245,74HC240之类芯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入口的地方,对地加个小容量C有点效果。

是在595信号线上加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低通难道不是必需的吗?不加低通,各路信号的波形是怎么样的?楼主有测过吗? ...

还没测试过波形,现在发觉每路加了低通后,效果会好一些。那看来还是加上吧。

网友H:
是在595信号线上加电容吗

应该是595的3个输入对地加电容,不要太大,电容大了,脉冲宽度要加宽

网友H:
你试试,数据更新两个条件,一是数据变化时,二是定时一段时间到,这个定时时间可以从1秒10秒试验。
从硬件抗干扰角度讲,差分线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网友M:
当务之急是看波形,问题可能一下就清楚。
1K下拉电阻,也太重了。

另外,不同意5L的说法。
设计之初,必须考虑环境因素;
如果强弱实在不能离远点,就必须考虑屏蔽措施。

网友N:
没铺地造成地不平吧
受了干扰,GND和VCC瞬间一起在外面共模震荡
两面铺地,10mm矩阵上下打过孔看看呢

网友O:
用铜皮包排线的时候,铜皮有分别接到两块PCB的地吗?

网友P:
经费真的这么有限么?PCB这么简陋,应该好好呵护才行,咋能用干扰虐它。
就不能用个四层板么,要是经费紧张的只够两层板,我觉得只能花心思去精细设计pcb,可是你这pcb只完成了连通。

网友H:
这种CPU和595有距离,或者595比较多的场合,差分线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看看46楼吧
我现在就开机时刷新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刷新了,并且MCU的控制断开为低电平。

数据要更新,至少1s间隔,刷新也是一种抗干扰的办法,偶尔被干扰了,刷新了也就看不到错了。

网友Q:
建议楼主想想办法把MCU和595放到一个板子上,这样两块板子之间的连接线会多些(没办法),外拉的排线容易受到干扰。
我觉得TYW前辈的建议也值得重视,更换成TTL电平的74LV595。

网友R:
可用示波器测一下干扰是从哪里进入的,是电源还是输入线。那个低通滤波对高频有抑制,但万一是50HZ或其谐波干扰,就作用不大,因为截止频率太高。

网友S:
看看我的书,《搞定噪声》

网友C:
感觉布局不是很合理,保险丝和595放到一起了,一个强电、一个弱电,混杂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容易被干扰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建议595不要放得太靠近PCB边缘,芯片VCC与GND与底层连接都是通过一个过孔,感觉不是很好,建议多打几个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595的3个输入对地加电容,不要太大,电容大了,脉冲宽度要加宽

你这个建议和我将要加的低通滤波应该是一个道理,我现在准备在每个595的3个输入各加一个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试试,数据更新两个条件,一是数据变化时,二是定时一段时间到,这个定时时间可以从1秒10秒试验。
从硬件 ...

差分的抗干扰能力我是清楚的,那用什么芯片把普通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当务之急是看波形,问题可能一下就清楚。
1K下拉电阻,也太重了。

这块板子不准备再测试了,准备再画一块铺地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铺地造成地不平吧
受了干扰,GND和VCC瞬间一起在外面共模震荡
两面铺地,10mm矩阵上下打过孔看看呢 ...

地不平应该不会,就几个595芯片,电流很小的。这次再试一块铺地的板子。

网友H:
差分的抗干扰能力我是清楚的,那用什么芯片把普通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呢?

看46楼我的回复
在板子上如果有了查分的双端转单端的芯片,其输出是低阻抗的,自然抗干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只能说三个595的VDD不要直通电源可以接个电阻(电阻值能大就大)而VDD到地线的退耦电容也是能大就大。 ...

这个方法有效吗?等新板子回来如果还有干扰时飞线试一下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用单片机控制595的OE

不能控制OE,否则后面继电器就全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铜皮包排线的时候,铜皮有分别接到两块PCB的地吗?

没有接地线,直接就拿导电胶布包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经费真的这么有限么?PCB这么简陋,应该好好呵护才行,咋能用干扰虐它。
就不能用个四层板么,要是经费紧张 ...

PCB看起来简陋是因为有220V交流电在这个板子上,为了安全,强弱电之间的间距都是4mm以上,所以看起来简陋。如果2层板能搞定的事情,肯定不会用四层板啊,毕竟无谓的浪费是没必要的。因为第一次用595,所以对于这些干扰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CPU和595有距离,或者595比较多的场合,差分线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看看46楼吧

数据要更新,至 ...

差分线抗干扰这个我清楚,其实最终成品板的排线大概也就5cm左右,现在的问题是我拔掉排线也一样受干扰,应该是芯片间的距离太远了,用什么芯片转差分比较合适呢。以前做传输图像时是用过差分的,一收一发,一对芯片大概1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Q:
建议楼主想想办法把MCU和595放到一个板子上,这样两块板子之间的连接线会多些(没办法),外拉的排线容易受 ...

如果最终实在没办法解决,我会想办法放一个MCU上去的。74LV595的成本可不便宜,做试验可以,真正成品的时候宁愿放一个MCU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用示波器测一下干扰是从哪里进入的,是电源还是输入线。那个低通滤波对高频有抑制,但万一是50HZ或其谐波 ...

我还没用示波器测,但加了低通后,确实会减少受干扰的概率。新板子加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看我的书,《搞定噪声》

哪里可以下载或者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布局不是很合理,保险丝和595放到一起了,一个强电、一个弱电,混杂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容易被干扰的最 ...

我的布线风格就喜欢单层铺地,呵呵,一般VCC和GND都打一个过孔到底层的地,以前布其他板子时都没出过问题。这次595没铺地因为面积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PU板子上用SN75174把3根信号线转换为6根差分线,驱动能力强,抗干扰,速度高(这点不一定需要)。

有595 ...

看到你这个46楼了,看那一对差分芯片不便宜啊,实在不行还是用MCU好了,MCU直接用串口通讯。我的595用的是3.3V电压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G:
74hc595为cmos工艺,阻抗较高,容易受感应干扰,你换ttl工艺的74ls595试试,阻抗较低,不易受感应干扰 ...

学习T叔的经验了

网友H:
发射可以用74HC240,把单端变成相位相反的双端信号,成本低一些。sn75175价格1元,应该可以接受吧

网友H:
MCU直接用串口通讯。我的595用的是3.3V电压的

到了595输出板还要解开窗口通信码,不要这么麻烦吧

网友W:
3个595离得也太远了。。。
光是它们之间的走线都N长

网友W:
总结下,不足:
强电弱电交错,GND不良,595的输入线过长;

另外,线走这么长,感觉595信号线的低通,应分成3组,每组靠近自己的595引脚。

网友L:
引用 网友P:
经费真的这么有限么?PCB这么简陋,应该好好呵护才行,咋能用干扰虐它。
就不能用个四层板么,要是经费紧张 ...

同意楼上,其实我也想说来着,布线不行,既然楼主能想到要考虑外部干扰的情况,为什么布线上却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防噪声干扰的布线?

网友H:
现在的问题是我拔掉排线也一样受干扰

如果板子上有差分转单端的芯片,即使拔掉插头,也不容易受干扰,原因一,干扰很难有差分信号,而且差分信号不是高阻,二是差分转单端芯片输出是低阻抗,不易干扰。

网友X:
个人觉得信号线的干扰和地弹的影响可能性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1、信号线太长(可考虑加NF级别的电容);2、强弱电的布局带来的电源及地的干扰。

网友Y:
现在还没加负载,你加个负载看看,如果不行直接换方案或者加差分驱动吧,我也遇到问题,我没这样测试,继电器的负载是交流接触器,然后交流接触器控制水泵,继电器会出错,后来用单片机代替595,spi通讯,带数据校验,有时重复发送数据才行

网友Z:
每个595第10脚CLR都加一个RC电路!

楼主:
新的电路板已经打样回来了,595的3条信号线在输入插座端都并了1K电阻到地,然后每条信号线单独做了包地处理,并且在靠近595端RC低通滤波,并且底层、顶层都铺地,595电源串了一个100R的电阻再并一个104电容,现在不再出现干扰的问题。
测试发现把RC低通滤波去掉后就会出现干扰问题,下一步准备测试把1K电阻和100R电阻去掉,以证明到底在哪里出问题,到时把测试结果再发上来。

网友AA:
用的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用的是开关电源?

5V是用DC-DC从12V取电,12V供电用开关电源和变压器都试过,不影响测试结果。

楼主:
现在发现新问题了,当几个继电器工作时,595输出乱了,看来595控制继电器接通交流电要谨慎。准备把595换单片机控制试试。

网友AB: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新问题了,当几个继电器工作时,595输出乱了,看来595控制继电器接通交流电要谨慎。准备把595换单 ...

控制继电器需要小心的处理干扰耦合,这不是换单片机那么简单的事。

网友AC:
控制595的几根线一定距离还是要加个244之类的东西驱动的,不然肯定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控制595的几根线一定距离还是要加个244之类的东西驱动的,不然肯定不靠谱

我认为没必要,现在单片机一般都有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并不比244之类的差。

网友H(2015-10-26):
以前搞过一个项目,用的类似595的好多74HC164输出上百路,其中只有一路带的是一个继电器(控制220v通断),这个继电器动作,有一半的概率系统会乱,最后解决的方法是,用了MOC3041J加可控硅才没有干扰了。
继电器真的很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搞过一个项目,用的类似595的好多74HC164输出上百路,其中只有一路带的是一个继电器(控制220v通断), ...

MO3041有过零控制功能,所以强电那端的干扰就小很多了,对系统产生的影响很小。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现在已经完美运行。把串接在595电源端的那个100R电阻短接或用一个磁珠取代,不在出现干扰的问题。
分析原因是当595输出端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2.2K的基极电阻上有2.7V的压降,电流为1.2mA,当5个三极管导通时,电流为6mA,在100R的电阻上形成0.6V的压降,电压降低时,595的可运行频率降低,导致出现紊乱。

楼主:
总结,在控制继电器时,595数据线需要包地处理,并且每路数据线需要一个RC低通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现在已经完美运行。把串接在595电源端的那个100R电阻短接或用一个磁珠取代,不在出现干扰 ...

好,电源端不要加电阻之类的,要加必须并联大电容作为水塘用,你的问题是声间电流跟不上,导致电源跌落导致。

网友AD:
电路设计不规范!…端口加上、下拉电阻!…
  降低阻抗、但不伤MCU为前题…

网友AE:
喜欢这样有始有终的帖子,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喜欢这样有始有终的帖子,赞一个

那是必须的,受人恩惠肯定要报恩嘛:)

网友AF(2016-04-19):
有始有终赞一个

网友AG(2016-09-22):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不讨论用户怎么使用,设计产品的时候肯定得考虑多种环境,你说是吗? ...

我很欣赏楼主的回复。

网友AH(2016-10-28):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  MCU的端口有些不够用  继电器部分打算用595控制  整篇帖子看完了 但是还有点不明所以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595上电时输出端口 不定的问题的?  能不能分享下电路原理图?    技术小白望多包涵

网友AI(2017-02-22):
引用 网友H:
还有个方法,74HC595的三根线用差分数据线,我用来连接几十个595,2009年开始用,这么多年几乎每年都有项目 ...

你好,请问你的差分芯片用的什么型号?SN75174,电路图如何接?小白咨询

网友AJ:
楼主595入口低通参数是多少,大致驱动频率多高?

网友AK:
在软件处理上电初始化增加软件滤波

网友AL:
我觉得芯片管脚需要做上下拉处理

网友AM(2017-11-06):
收藏加精!收藏加精

网友AN(2018-02-10):
哇哇哇,来晚了,遇到同样的问题。打静电和2000V脉冲群是,595控制的LED不规律闪烁,在考虑此种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AO:
我也是用用来扩展继电器,我使用HC245和595来切换继电器,不过我使用的是磁饱和继电器,可能没有楼主的这种电源间断性的问题。我的继电器最多能扩展128个,而且我的继电器过瞬间100A的电流也还好。

网友AP(2018-03-23):
引用 楼主:
那是必须的,受人恩惠肯定要报恩嘛:)

请问3根信号线的RC分别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P:
请问3根信号线的RC分别是多大?

我现在用的是下拉1K加1000P,速率尽量慢。

网友AQ(2021-01-29):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现在已经完美运行。把串接在595电源端的那个100R电阻短接或用一个磁珠取代,不在出现干扰 ...

你好,请问你这个使用到现在是一直在稳定运行吗?
我也是一样用来控制继电器,但是刚上电或者在更新程序时所有继电器会快速不停开关,我也是用3个595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下拉1K加1000P,速率尽量慢。

请问你最终电路除了输入加滤波,OE脚有没有通过一个电阻下拉到地,然后在电阻的上方接个电容到VCC,延迟它的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