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FR107

楼主(2015-09-26):
最近想学开关电源,要用高速二极管,手边好多FR107,还有几个MUR460,所用的电流都不大,几百毫安,就选FR107,频率在100KHZ左右,FR107烧断了2个,今天烧的是几伏特的低压。
请教有没有耐压,电流和FR107类似的高速二极管。

网友A:
自己选型有问题
100K的工作频率还敢选一个Trr=500nS的管子
换一个100nS以下的管子

网友B:
不关注trr,必死,楼上正解

楼主:
请推荐几个Trr小的二极管,MUR460的Trr=50nS好用,但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A:
耐压不要1KV的话考虑MUR160(600V)
要1KV耐压的话HER108、1H8之类

网友C:
反向恢复时间越短越好,功率大个几倍正常,关断的瞬间功率是很大的,MUR160,10W功率输出电源不存问题,可靠。

楼主:
一直没关注过FR107的参数。第一次是高压几百毫安的电流,烧了FR107,换了MUR406,因为是烧断,想着可能是偶尔的耐压不够。
第二次是低压,电流大点,也没到400毫安,又烧断,才联想第一次的烧断可能是一个原因,才关注这个Trr 这个指标,发现FR107的Trr 长达500nS,而我的脉冲才1us,正像楼上说的不死才怪。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提醒别人,别再犯我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D:
频率高,trr大,那就使二极管经常处于过渡状态,纵然不坏也会很快老化。

网友E:
这是选型问题。。不是FR107的问题。。

网友F:
自己选型错误 不过发出来提醒一下大家也好

网友G:
不错,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
我的1楼帖子的第一句就是
最近想学开关电源
刚如门,看来古语说的“隔行如隔山”很对,以前确实没注意过Trr 这个参数,只知道FR107比1N4007结电容小,可以用于高频。

网友H:
100KHz, 脉宽1uS,显然是电流断续模,根本没有什么反向电流引起的损耗。要出门了,回头再说

楼主:
100KHz, 脉宽1uS,显然是电流断续模,根本没有什么反向电流引起的损耗。要出门了,回头再说

调试好了是脉宽1US,调试中间出现过不同的脉宽
1us脉宽,如果负载很轻,还断续吗
刚学习开关电源,说的可能不对,大师有空多多指导

这篇二极管的TRR影响仔细看了,有收获,以后好要注意
/mchanpnei.asp?newsid=3618&lm2=79
以后就用HER108,/208/308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调试好了是脉宽1US,调试中间出现过不同的脉宽
1us脉宽,如果负载很轻,还断续吗
刚学习开关电源,说的可 ...

负载越轻越容易断续吧。
HER系列倒是比FR系列快,但其Vf较其他系列快恢复管略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