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调试隔离电源的体会

楼主(2015-09-26):
最近学电源,用NCP1200A和DK124制作了150v的BUCK电源,效果能满足要求,想再继续做隔离电源。
调试的时候先用个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出300v左右的直流电,功率不要太大,即使短路一会也不要紧,用变压器不直接用市电的好处是可以用示波器,直接用市电,接上示波器会跳闸。
反馈可以先不用光耦(光耦要4个脚焊接麻烦),可以用稳压管,最多加三极管。
高频变压器初级多点匝数,800-100匝,可以靠调节磁隙获得初级电感。
这个方法在调DK124时,反馈用和BUCK电路一样的稳压管却不行,最后用示波器测量上电是的VCC和FB才发现问题,忘记了稳压管另外一个方向是二极管,再串一个二极管才能用了

楼主:
DK124A是buck非隔离的,DK124B是设计来隔离的,DK124C是用于调试隔离电路的。

楼主:
调试电路开始没加D19,无法带载,10k的负载可以,1k的负载都带不起,怎么也没想通,其它都调了,还是不行,
用示波器观察4脚VCC的电压,FB的电压,发现带载1k后这两个都下降了
断开R1,FB就没下降,才分析是FB的电压倍输出电压拉低了,加了D19就好了。
调试可能出现各种情况,重在根据测试波形的分析。

楼主:
今天又去调试了,发现DK124的短路保护不是太完善,插电源前的短路可以保护,输出正常时短路输出会烧芯片
对比之下,NCP1200A的电路保护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