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不能访问寄存器

楼主(2015-09-26):
DSP的mcbsp寄存器和emifb寄存器没办法访问,用ccs的memory功能查看这两个寄存器的数据,ccs会卡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或者知道DSP的内部寄存器不能访问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不应该呀,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呀,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程序应该没问题 ,有另一块电路板,两块板子用的一样的DSP(6416),在那块板子上是可以访问这块板子上不能访问的两段寄存器的

网友:
是不是ccs工程里哪里需要设置呀

网友B:
不会是芯片坏了吧

楼主:
已解决 是复位的问题 上电的时候要一直保持复位 上完电才能释放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