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用到串口1时可以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遇到问题

楼主(2015-09-26):
奇怪的现象:用到串口1时可以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修改为串口2后就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

代码:while(1)
        {
        i=500;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2,USART_ReceiveData(USART2));
                while(i--);
        }
        }

网友A:
串口2有初始化吗??

网友B:
那个USART2的中断你设置没有?

网友C:
寄存器关于串口2的你没有设置。请看相关初始化函数。

网友D:
关于串口2的初始化估计没有配置好。

网友E:
还有前面初始化也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