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不太符合常理的一个现象,请懂的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2015-09-26):
我 用51单片机的P1的一个IO口通过8K的电阻接到S8050的基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什么也没接。
然后给IO口高电平,给单片机上电后测了几个数值,如下:
IO口输出:0.66V
三极管基极:0.56V
基极-发射极压降:0.56V
这里为什么IO口给的高电平测得0.66V?当把IO口与基极断开后测得IO口输出电平马上变为4.65V。谢谢了。。

网友A:
完全符合“常理”。
51单片机的P1的IO口上拉能力很弱,换言之内阻很大。

网友B:
如果模式设为准双向,肯定是这样,如果是PP输出,肯定达到目标,如果OD模式,外加上拉,或内部上拉使能,也能实现目标。应是准双向模式。我是对STC 的新51而言。

网友C:
还望各位高手能再详细解释一下 ,有些不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望各位高手能再详细解释一下 ,有些不太明白

驱动能力一般来说,推换最强,OD交之,准双向最差,因此作为单纯当作输出的端口应以PP(推换)为宜。现在MCU实际不需要准双向模式了,因为MCU,端口的输出输入寄存器是独立的,输入寄成器反映的端口脚的电平状态,因此,输出的同时,也可以读回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一般来说,推换最强,OD交之,准双向最差,因此作为单纯当作输出的端口应以PP(推换)为宜。现在 ...

感谢你的分享,受益匪浅

楼主:
标准51单片机工作模式为准双向IO口模式(P1、P2、P3)和开漏模式(P0),在输出时驱动能力很弱;
而STC的新51单片机(如STC12C5A60S2)输入输出有4种模式:(除前两种)还有推挽输出、高阻输入模式;
在推挽模式下,IO的拉电流可达20mA。

现在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D:
你基极串联47K电阻保证是高电平。这个基极电阻你可以看成是与单片机内部电阻串联的。根据分压原理,串联的电阻越大,IO电压越接近VC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完全符合“常理”。
51单片机的P1的IO口上拉能力很弱,换言之内阻很大。

可以串联一个大电阻,比如47K。如果三极管仅用于开关作用。

网友E:
数字电路的输出(单片机的IO也是数字电路)参数为IOH和IOL,
输出形式为弱上拉(单片机为准双向),OC(OD)门,和图腾柱(推挽)输出,还有三态(有高阻态)输出4种
根据一个TTL的门电路的高电平输入需100uA的标准,51单片机的P1口准双向模式的 IOH = - 400uA
一般IOL都比较大,比如89C2051的IOL=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