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手解答,光藕负载24V1.2A有什么型号的光耦

楼主(2015-09-26):
求大手解答,光藕负载24V1.2A有什么型号的光耦

楼主:
在线求回复 大神们快来啊

网友A:
SSR
或者普通光藕外加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R
或者普通光藕外加MOS

谢谢大神 可以留个QQ吗

网友B:
PhotoMOS 大概可以吧。LZ的意思没看明白,是光耦输出侧的负载??

网友C:
光耦只负责信号的传递并起到电气隔离作用,不存在光耦负载一说!

网友D:
光耦继电器

网友E:
pc817外加功率推动

网友F:
HCPL3180,
Features
• 2 A minimum peak output current
• 250 KHz maximum switching
speed
• High speed response: 200 ns max
Propagation delay over
temperature range
• 10 KV/us minimum common mode
rejection (CMR) at VCM=1500 V
• Under voltage lockout protection
(UVLO) with hysteresis
• Wide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 °C to +100 °C
• Wide VCC operating range:
10 V to 20 V
• 20 ns typ pulse width distortion
• Safety Approvals:
UL approval pending
3750 VRMS for 1 minute.
CSA approval
DIN EN 60747-5-2 approval
pending

网友G(2015-12-19):
我是做photomos类产品,可以按照客户需求在一定参数范围内提供订制服务。qq929488157
楼主是否还有需求,你上边表述参数要求不是很明确,如有需要请回复或qq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