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的pt100测温

楼主(2015-09-26):
请各位看看我的电路设计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这是画的电路图

网友A:
你这图看起来好吃力。瞧你那运放画的。

网友B:
思路没有大问题,有几个小问题,324输不出0V,(特别条件成立),热稳定性问题,共模CMRR比较差(针对高精度测量而言),普通测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没有大问题,有几个小问题,324输不出0V,(特别条件成立),热稳定性问题,共模CMRR比较差(针对高精度测量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看起来好吃力。瞧你那运放画的。

运放画的不对吗?

网友C: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