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78 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5-09-27):
本人做了LM3478方案做了个升压DC-DC  输入7.4 V 输出12V /2A ,发现在上电启动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输入短路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1:附件图片是正常吗? 处于间歇震荡 ?看不清楚震荡频率    就像那个MC34063 一样的工作模式。

2:带负载启动就有问题  输入短路大电流 ?

3:CC负载0.75A 效率只有0.75  好低   ?

网友A:
RP8电阻太小,启动时开关电流太

网友B:
与手册上的标准电路比,你的好像减少了电感之后的储能电容,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最近也在做开关电源,求赐教

网友C(2019-12-31):
这个问题有解没有,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D:
RP5修改成47或者更大的阻值,这样对芯片的干扰会小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有解没有,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LM3478这个芯片比较坑,占空比可以达到100%
如果输入电压是慢慢加上去的话,会炸管的
可以在电压取样电阻上并一个小电容(如上图CP17),缺点是纹波会变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M3478这个芯片比较坑,占空比可以达到100%
如果输入电压是慢慢加上去的话,会炸管的
可以在电压取样电阻 ...

采样电阻上并小电容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是把采样电阻加大到30mR才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到底多大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