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使用UDB对芯片加密保护的作用?

楼主(2015-09-27):
看到手册上一段话: 使用UDB可以提高芯片防护, 防止克隆.  不太理解了. 没怎么用过CY的芯片.  请问如果我使用了UDB的功能, 那么这个芯片内的UDB是怎么编程的?  和代码一起烧录?   还有UDB的编程是否也像芯片Flash一样可以擦写?

网友A:
根据我的一点点理解,可以在Topdesign中使用UDB功能搭建一些功能模块,如I2C通信模块等,UDB应该算一种硬件资源,跟Flash的擦写类比,估计不合适。不过UDB资源是可以重新利用,比如你在Topdesign中删除原有的UDB模块,再使用UDB搭建不同的资源。

楼主:
谢谢回复, 不过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文档中有一段话:
PSoC4 给用户提供了多种防止未授权访问和复制的选项。通过强大的闪存保护、禁用调试功能,以及在UDB中(而非CPU固件程序)实现的用户编写的逻辑,能保证更高的安全级别。

因为以前用过PLD是可以独立擦写编程的, 我本以为可以靠写入UDB的微代码不可被读取, 来防止克隆产品, 我想flash的目标代码内容肯定可以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