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求助

楼主(2015-09-27):
在看nucleo 的手册上,这里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求帮忙解答一下

上面的这些 SBXXX
是在背面,我有找到,但是我好像不能改变他吧

网友A:
具体哪里不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里不明白呢?

sb 是背面的一些焊上去的东西,
1、我可以选择断开或链接吗?

网友B:
主要就是off和on两个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就是off和on两个状态吧。。

对,我能更改他吗?

楼主:
还有,竟然这个芯片没有FMC  FMSC 都没有:@  :@

网友C:
SBXXX 是一些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哈哈,楼主根据应用手册和例程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竟然这个芯片没有FMC  FMSC 都没有

这个芯片没有FMSC吗,我记得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没有FMSC吗,我记得有啊

没有,这块芯片才64脚 PA PB PC
对了,我写错了,是fsmc: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XXX 是一些0欧姆的电阻。

哦,原来如此,那就相当于跳线喽

网友E:
引用 楼主:
sb 是背面的一些焊上去的东西,
1、我可以选择断开或链接吗?

可以,不过你要用热风枪吹掉,电烙铁容易吧焊盘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过你要用热风枪吹掉,电烙铁容易吧焊盘搞掉

那我还是放弃好了,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过你要用热风枪吹掉,电烙铁容易吧焊盘搞掉

忽悠
多上些锡不就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忽悠
多上些锡不就得了

那你是高手嘛:lol

网友G:
好像真的不能改变他们的值啊

网友H:
建议不要修改它。
如果非要修改那就把相应的0R电阻调换过去,大部分都是二选一的,不要都焊接了

网友I:
我看了下您说的那些SBXXX就是0欧姆电阻,不用理会的。

网友J:
那个看你情况修改了,比如说,我的070NUCLE板上,SPI连接排针座的是的SB是断开的,需要使用的时候自己用0欧电阻接上。
要取下电阻的话,上多点锡,把电阻轻轻一推就下来了,几秒的事情,没必要用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了下您说的那些SBXXX就是0欧姆电阻,不用理会的。

哦,懂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看你情况修改了,比如说,我的070NUCLE板上,SPI连接排针座的是的SB是断开的,需要使用的时候自己用0欧 ...

算了,动手能力不行,还是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