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学习笔记-RCC

楼主(2015-09-27):
调试芯片:STM32F103CBT6
外部晶振:4MHz
初次学习ST须知:
STM芯片的所有片上外设都需要手动设置时钟
概念:
三种不同的时钟源可被用来驱动系统时钟(SYSCLK):
HSI振荡器时钟:由内部8MHz的RC振荡器产生,可直接作为系统时钟或在2分频后作为PLL输入。HSI RC振荡器能够在不需要任何外部器件的条件下提供系统时钟。它的启动时间比HSE晶体振荡器短。然而,即使在校准之后它的时钟频率精度仍较差。(所以通常不用与提供SYSCLK)
HSE振荡器时钟:高速外部时钟信号,由HSE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较常用)或者HSE用户外部时钟两种方式产生
PLL时钟:时钟源输入,内部PLL可以用来倍频HSI RC的输出时钟或HSE晶体输出时钟,一旦PLL被激活,这些参数就不能被改动。
二级时钟源:当不被使用时,任一个时钟源都可被独立地启动或关闭,由此优化系统功耗。
LSI 时钟:40kHz低速内部RC,可以用于驱动独立看门狗和通过程序选择驱动RTC。RTC用于从停机/待机模式下自动唤醒系统
LSE 时钟:32.768kHz低速外部晶体也可用来通过程序选择驱动RTC(RTCCLK)。

配置时钟流程:
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RCC_WaitForHSEStartUp();
4.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
5.设置高速APB2时钟                              RCC_PCLK2Config;
6.设置低速速APB1时钟                            RCC_PCLK1Config
7.设置PLL                                       RCC_PLLConfig
8.打开PLL                                       RCC_PLLCmd(ENABLE);
9.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0.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2.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源代码: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RCC寄存器恢复初始化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Enable HSE 使能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等待外部高速晶振使能完成*/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16); // PLL的输入时钟 = HSE时钟频率;RCC_PLLMul_16——PLL输入时钟x 16 ;HSE =4MHZ,所以PLLCLK=64MHZ
    /*设置AHB时钟(H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SYSCLK_Div1——AHB时钟 = 系统时钟(SYSCLK) = 64MHZ(外部晶振4HMZ)
    /*注意此处的设置,如果使用SYSTICK做延时程序,此时SYSTICK(Cortex System timer)=HCLK/8=8MHZ*/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HCLK_Div2——APB1时钟 = HCLK/2 = 32MHZ(外部晶振4HMZ)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HCLK_Div1——APB2时钟 = HCLK = 64MHZ(外部晶振4HMZ)
    //注:AHB主要负责外部存储器时钟。
    //      APB2负责AD,I/O,高级TIM,串口1
    //      APB1负责DA,USB,SPI,I2C,CAN,串口2,3,4,5,普通TIM
    /*设置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Latency_1 1延时周期
    /*FLASH时序延迟几个周期,等待总线同步操作。
    推荐按照单片机系统运行频率,0—24MHz时,取Latency=0;
                           24—48MHz时,取Latency=1;
                           48~72MHz时,取Latency=2*/
    /*选择FLASH预取指缓存的模式*/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预取指缓存使能
    /* Enable PLL 使能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end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开始使能程序中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High Speed APB(APB2) peripheral clock,APB2外设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Enables or disable the High Speed APB(APB1) peripheral clock,APB1外设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SPI_FLASH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AF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网友A:
个人感觉配置时钟的流程还是挺简单的,楼主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

网友B:
原来选择二级时钟源可以优化系统功耗。。。

网友:
三种不同的时钟源可被用来驱动系统时钟(SYSCLK)

网友C:
HSI振荡器时钟:由内部8MHz的RC振荡器产生,可直接作为系统时钟或在2分频后作为PLL输入。

网友D:
HSE振荡器时钟:高速外部时钟信号,由HSE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较常用)或者HSE用户外部时钟两种方式产生

网友E:
为什么不选用STM32CubeMX了?用它以后,都不用这样麻烦了,设置RCC简单的很。

网友F:
以后都是用工具帮助写初始化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