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帮我看一下这个延时程序

楼主: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1;i<100;i++);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1;i<(unsigned int)(8*143-2);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0;
while (i<time)
{
delay_1ms();
i++;
}

楼主(2015-09-27):
8M晶振~开始的5行延时函数~有用吗?

网友A:
有延时作用 但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延时作用 但不精确

那怎么改精确~谢谢~

网友A:
用定时器精确延时,可以找个开发板的教程看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