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15-09-27):
#include <c8051f35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 = P1^6;
sbit CLK = P1^5;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 ,c;
     num=tab[byte];
     for(c=0;c<8;c++)
     {
      CLK=0;
      DAT=num&0x01;
      CLK=1;
      num>>=1;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h;
      while(1)
     {
           for(h=0;h<10;h++)
           {
               delay_50ms(1);
               sendbyte(h);
               delay_50ms(10);

            }
            h=0;
       }

}

用的C8051F350单片机,想用74LS164驱动一个数码管,KEIL报错了:P1,DAT,CLK都是undefined identifier.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端口定义了吗?有没有初始化??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头文件有问题

网友C:
没有包含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端口定义了吗?有没有初始化??

恩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头文件有问题

好的,多谢。。。

楼主:
这个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