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振荡器原理

楼主(2015-09-27):
振荡器由一个放大器和反馈网络组成,反馈网络起到频率选择的作用。图中通过一个框图来说明振荡器的基本原理。
其中:

A(f)是放大器部分,给这个闭环系统提供能量以保持其振荡。

B(f)是反馈通道,它决定了振荡器的频率。
为了起振,Barkhausen条件必须得到满足。即闭环增益应大于1,并且总相移为360°。
为了让振荡器工作,要保证|A(f)|.|B(f)| >> 1。这意味着开环增益应远大于1,到达稳定振荡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这个开环增益。然而,仅满足以上条件是不够解释为什么晶体振荡器可以开始振荡。为了起振,还需要向其提供启动所需的电能。一般来说,上电的能量瞬变以及噪声可以提供所需的能量。应当注意到,这个启动能量应该足够多,从而能够保证通过触发使振荡器在所需的频率工作。
实际上,在这种条件下的放大器是非常不稳定的,任何干扰进入这种正反馈闭环系统都会使其不稳定并引发振荡启动。干扰可能源于上电,器件禁用/使能的操作以及晶振热噪声等...。同时必须注意到,只有在晶振工作频率范围内的噪声才能被放大,这部分相对于噪声的全部能量来说只是一小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晶体振荡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启动的原因。

振荡器的基本原理

振荡器的基本原理

网友A:
反馈网络起到频率选择的作用。振荡器的选择包括看功耗、成本及稳定性等方面。

网友B:
振荡器(oscillator)是一种能量转换装置--将直流电能转换为具有一定频率的交流电能。其构成的电路叫振荡电路。振荡器主要可以分成两种:谐波振荡器(harmonic oscillator)与弛张振荡器(relaxation oscillator)。

网友:
学习一下,如何起震

网友C:
振荡器由一个放大器和反馈网络组成,反馈网络起到频率选择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器(oscillator)是一种能量转换装置--将直流电能转换为具有一定频率的交流电能。其构成的电路叫振荡电路 ...

这些是最基本的,百度百科上都有说明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荡器由一个放大器和反馈网络组成,反馈网络起到频率选择的作用。

是的。。。

网友:
振荡器主要可以分成两种:谐波振荡器(harmonic oscillator)与弛张振荡器(relaxation oscillator)。

网友D:
为了让振荡器工作,要保证|A(f)|.|B(f)| >> 1。这意味着开环增益应远大于1,到达稳定振荡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这个开环增益。
这个是重点

网友:
为什么晶体振荡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启动的原因。因为需要时间稳定频率。

网友E:
B(f)是反馈通道,它决定了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F:
上电的能量瞬变以及噪声可以提供所需的能量,这就是自激振荡吧

网友G:
可以给单片机提供震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