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驱动级别DL计算

楼主(2015-09-27):
驱动级别描述了晶振的功耗。晶振的功耗必须限制在某一范围内,否则石英晶体可能会由于过度的机械振动而导致不能正常工作。通常由晶振制造商给出驱动级别的最大值,单位是毫瓦。超过这个值时,晶振就会受到损害。
驱动级别由下述表达式给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59.tmp.jpg
其中:
Pierce振荡器设计
ESR是指晶振的等效串联电阻(其值由晶振制造商给出):
IQ是流过晶振电流的均方根有效值,使用示波器可观测到其波形为正弦波。电流值可使用峰-峰值(IPP)。当使用电流探头时(如图),示波器的量程比例可能需要设置为1mA/1mV。
如先前所描述,当使用限流电位器调整电流值,可使流过晶振的电流不超过IQMAX均方根有效值(假设流过晶振的电流波形为正弦波)。
IQMAX均方根有效值表达式如下:
因此,流过晶振的电流IPP不应超过IQMAXPP(使用峰-峰值表示),IQMAXPP表达式如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外部电阻RExt的原因。当IQ超过IQmaxPP时,RExt是必需的,并且RExt要加入到ESR中去参与计算IQmax。

楼主:
为什么我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驱动级别描述了晶振的功耗。晶振的功耗必须限制在某一范围内,否则石英晶体可能会由于过度的机械振动而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驱动级别描述了晶振的功耗。晶振的功耗必须限制在某一范围内,否则石英晶体可能会由于过度的机械振动而导致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