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EMI,这种情况下,时钟线上不串电阻可以吗

楼主(2015-09-27):
源端是晶振,输出时钟
目的端是FPGA,时钟脚输入

源端阻抗很小,与目的端阻抗不匹配,通常会在源端串接一个电阻

如果,晶振和FPGA输入管脚很近,布局也很密,不是太好放电阻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这样不串接电阻对过EMI有影响吗。

网友A:
没事,不过最好注意下晶振的走线,最优的方式放在两个地平面之间的那个层。晶振尽量靠近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不过最好注意下晶振的走线,最优的方式放在两个地平面之间的那个层。晶振尽量靠近FPGA ...

晶振在底层,FPGA在顶层,走线就是从底层打个过孔换到顶层

用示波器量了下,晶振输出有过冲,这些过冲的能量是不是会对外产生辐射,如果串个电阻把它消耗掉是不是要好一些

要么就保持原样
要么就把晶振移远一点,串个电阻,但走线会变长

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A:
最好不要通过打过孔的方式,像晶振这种走线一般原则是优先布局优先布线。你的晶振使用的是多少MHZ的,有源还是无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通过打过孔的方式,像晶振这种走线一般原则是优先布局优先布线。你的晶振使用的是多少MHZ的,有源 ...

25M有源

如果像我这样走线很短,可以不串电阻吗

还是把走线加长,串电阻,对EMI要好一些

网友:
晶振走线打孔本身就是对EMI 不好的,电阻 都是小事啦

网友A:
1.晶振换成无源晶振
2.25MHZ的频率较高晶振走线一定不能走过孔。
3.最好将晶振外壳接地(采用包地方式),采用贴片晶振。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4.晶振通往FPGA的两根线要竟可能的短,0.2mm左右的线宽。尽量这两个线下面不走线实在没办法可以走互相垂直的线。

网友B:
时钟线也即是Xout的信号线,需要串联一个电阻是设计的考虑,不是为了EMI的问题,是为了保证OSC的正常工作,可以参考有关设计文档.

楼主(2015-10-28):
引用 网友B:
时钟线也即是Xout的信号线,需要串联一个电阻是设计的考虑,不是为了EMI的问题,是为了保证OSC的正常工作,可以 ...

你说的是有源晶振吗

有源晶振正常工作,输出不需要串电阻吧

串电阻不是为了抑制晶振输出时钟的过冲吗

网友C(2016-12-08):
输入时钟建议串入磁珠。晶振供电引脚预留电容位置。

网友D(2021-11-25):
串磁珠、RC滤波都预留,拉远一点点问题不大,要注意晶振下方地平面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