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电阻功率裕量设计!

楼主(2015-09-27):
所设计电路中,电阻工作功率为0.1W,但是选择多大额定功率的电阻合适呢,留有多少裕量?
或者说,一般电阻的设计功率留有多大裕量?谢谢!
还有就是,当某一温度下,电路电阻稳定工作时温度为t1度,当环境温度上升了t2度,是否可以认为电阻温度为t1+t2?不知有这种关系没有,或者是其他情况,谢谢

网友A:
认为正确!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电阻功率设计裕量一般留多少啊?

网友B:
经验法则:
至少80%降额,最好有50%以上降额,即 —— 工作功率 0.1W,选择额定功率 0.1W / 50% = 0.2W 以上;至少 0.1W / 80% = 0.125W 以上。

网友A:
1. 工作环境温度小于70度,降半应用;
2. 若Ta=100度,再降一半。

与可靠性要求有关,很低要求时可取70%额定降额应用。

网友C:
不同的地方,降额不同。

网友D:
还有就是,当某一温度下,电路电阻稳定工作时温度为t1度,当环境温度上升了t2度,是否可以认为电阻温度为t1+t2?

基本的设计上可以这么算.

这个和你的电阻功能有关,如果是精密电阻,那就尽量不要使温度太高,越低越好,如果只是一般的限流,预留个50%不烧就得了.
电阻的温升和设计的散热环境有关,比如周围元件,风道,贴片元件还要考虑散热的铜箔大小

网友E:
前来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F:
一般电阻都是超过70度温度就要考虑额定功率递减,如下两图分别为某品牌贴片电阻和另外某品牌线绕电阻额定功率递减图:

网友G:
当环境温度上升了t2度,是否可以认为电阻温度为t1+t2
----------------------

不一定吧

不考虑散热吗。

网友H:
GJB Z35上摘的,供参考。
三列降额系数从左到右分别对应I级降额,II级降额,III级降额。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当环境温度上升了t2度,是否可以认为电阻温度为t1+t2


已经考虑.
一般做设计我是按元件-环境温差计算t1.
很多恒温元件也需要这个温差,否则自身热量无法散出.
假设我是在20度下计算出A元件比环境温度高5度.那这个为t1,而当环境温度上升到30度,仍然可以按30+5度估算出A元件的温度.这个只是设计上的估算,实际温度会有点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当环境温度上升了t2度,是否可以认为电阻温度为t1+t2


这是热力工程学中自然传导对流散热的一条基本规律
除非由于温度改变造成“热”条件改变,如阻值改变了功率,温度造成大的形变,温升启动了风扇,等

网友I:
可以使用 1206 的贴片电阻,0.25W。
功率再小的话 会发烫。

网友J:
5楼正解

网友K:
你说的T1+T2什么的,去了解一下产品工作温度范围及“温升”要求;降额设计一般也要看你所使用的功用,常规的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