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使用keil来开发

楼主(2015-09-27):
本文假设已经成功安装keil5,并且环境都已经配置好,其实就是安装一下f4的包

这篇**中,我尝试了两种方法来建立工程

1种是从mbed中导出还有一种是直接建立

从mbed中导出keil项目
这个比较简单,直接右键export即可
然后解压,直接用keil5打开,

直接点击编译,发现报错
如下所示

难道要先把mbed库给下载下来?可是官网 https://developer.mbed.org/handbook/Exporting-to-uVision  并没有说要下载库啊。卡在这里不知为什么?求指导的大神告知一下

直接使用keil
下载stm32F446re的固件库,固件库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are/stm32cubef4.zip
解压后,打开如下路径,发现已经有了建立好的例程和模板,根据例程来学习板卡无疑是比较快的。
任意选择一个例程,打开mdk工程

编译,没有错误,没有警告。下载到板子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使用st-link在线调试,自然很方便,另一种是使用mbed的方式,转成bin文件然后放到映射的磁盘里面,也能快速下载板卡并运行

设置st-link,好像keil默认是ulink

如果使用bin文件方式,加上这句,路径可能需要自己修改

基本的开发环境及步骤、板卡熟悉差不多到这里

在传两个芯片文档

DM00089670.pdf (604.42 KB)

DM00105262.pdf (710.06 KB)

DM00105823.pdf (1.94 MB)
DM00141306.pdf (2.95 MB)
DM00213525.pdf (421.44 KB)

网友A:
下载stm32F446re的固件库在哪里找到的啊?我找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stm32F446re的固件库在哪里找到的啊?我找了好久……

等会补上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are/stm32cubef4.z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会补上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n/st_prod_software_internet/resource ...

哦哦,我还以为这个是IDE呢,怪不得,多谢多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