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加重负载,MOS被击穿

楼主:
12V,6A DC/DC,输入48V,使用LM5117,空载和轻载时输出正常,但是输出电压上始终存在开关频率的尖峰。在加重负载到2.1欧时电感啸叫,之后低边MOS的G,D,S全被击穿,高边和低边使用同一型号的MOS,CSD19533图片依次为输出电压波形、低边MOS门级波形,输出电压波形、高边MOS门极波形

楼主(2015-09-27):
电感用的是22uH,10A,输出滤波电容用的是470uF

网友A:
我觉得是那个DVCC二极管把后面产生的尖峰纹波导回到输入级了,造成开关瞬间电流过大,把MOS关击穿了,尝试去掉这个二极管试下

楼主:
嘿嘿,哥们你猜的还不错。我看书上说二极管很容易成为低频到高频的噪声源。可惜我试过了。去了二极管,确实没有尖峰了。但是输出就变3V了。。。。 我选的二极管型号没有问题。

楼主:
DVCC后面插入低通,震荡幅度大大减小,但仍然存在,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而且MOS的开关波形还是尖峰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反馈环路的问题,补偿没有设置好。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B(2016-07-19):
楼主能不能把你做LM5117的方案 给我邮箱来一份啊好人一生平安
7144093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