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负载,低边MOS被击穿咋办?

楼主:
12V,6A DC/DC,输入48V,使用LM5117,空载和轻载时输出正常,但是输出电压上始终存在开关频率的尖峰。在加重负载到2.1欧时电感啸叫,之后低边MOS的G,D,S全被击穿,高边和低边使用同一型号的MOS,CSD19533图片依次为输出电压波形、低边MOS门级波形,输出电压波形、高边MOS门极波形

楼主(2015-09-27):
实际使用的电感是22uH,10A,输出滤波电容是470uF

网友A:
产生CRY,电流超过电感的规格值,可能电感值选得不当,或反馈的问题,ILPK太高.查下峰值电流是多少,下边管是否过热.电感值加大点试下.

楼主:
是否和极点补偿有关?

楼主:
@zyj9490    确认是反馈环的问题 ,电容焊错了。但是现在底边mos的门极和输出电源上都存在衰减震荡。在门极串21欧和50欧电阻没有改善,那震荡源是哪里来的呢

楼主:
门极波形,方波经若干周期后被拉尖

楼主:
门极,更换高边mos为irf6645后,门极就全变尖峰了,感觉像驱动不够的样子

楼主:
输出电压波形和高边门极波形,话说振的还挺好看

楼主:
哥们实在是技穷了啊。@maychang 老爷子来帮忙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确认是反馈环的问题 ,电容焊错了。但是现在底边mos的门极和输出电源上都存在衰减震荡。在门极 ...

在RRAMP并一个220P的电容,还有CCOMP2加大到200PF,试下。

楼主:
CCOMP就不要动了,补偿环路的参数和输出电容是匹配的。我并电容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OMP就不要动了,补偿环路的参数和输出电容是匹配的。我并电容试试。谢谢 ...

你这个相位裕度肯定很小,处在临界状态。稍有强干扰糸统会自激,有做个阶跃负载试验吗?

楼主:
这个真没有。不懂啊。。。

楼主:
我给RRAMP并了个120p的电容,结果输出变6V多了。在二极管DVCC后面插了个电阻,低通,震荡大大减小,但是仍然存在,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楼主:
不是烧管子就是烧控制器,一会烧光了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任务完成。非常感谢zyj9490,原因就是在反馈补偿环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任务完成。非常感谢zyj9490,原因就是在反馈补偿环路。

最后确定修改了那些个反馈参数啊?请公布下结果。以便大家学习。

楼主:
RFB2的值影响极点。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反馈电阻。选的比较大了,导致补偿网络的电阻值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