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USB转TTL烧写51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9-27):
烧写程序的时候一直出现‘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接线和单片机的型号都没有错。把波特率改成相同的也试过了,但是也没有用
用的是网上购买的51最小系统版。
希望谁知道的能够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USB转TTL装驱动了吗?‘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可能是上位机还没检测到硬件连接,检查硬件是否完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转TTL装驱动了吗?‘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可能是上位机还没检测到硬件连接,检查硬件是否完好 ...

不知LZ使用的是什么型号单片机,不过串口ISP及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应该是STC的。

如果驱动没装或安装不成功,会提示没找到串口的。其他可参看:http://www.stcisp.com/qa  的STC单片机下载不成功解决方法汇总。

网友C(2015-11-14):
复位时间太短了,将复位脚的那个电容加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