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USB_OTG读取USB手柄数据(keil工程内有彩蛋)

楼主(2015-09-27):
首先感谢21家给的这次试用的机会,让自己能够体验下F446的高端性能,在此由衷的感谢21家,感谢论坛。
看了大家的分享,感觉是时候需要来个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了。
本次分享使用的keil版本为5.15.0,ARMCC版本为V5.05 Update2(Bulid169)。
本工程部分参考和复制了正点原子F4系列教程的USB_OTG源码,在此提出感谢,也不算用于了商业活动,仅用于内部交流。
正点原子的USB_OTG教程只包含了USB大容量存储设备类,即为挂载U盘,和USB_OTG的HID读取USB键盘或鼠标例程,但是没有单独提供USB手柄的例程,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以及刚好买了个手柄用来打游戏,就顺便把手柄的数据读出来吧,来锻炼下。于是就有了这个帖子。
先是晒下收到的板子的图片,可以看出来,F446的Nucleo板相对于以前的板子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那个纸质宣传页的背面多了个CubeF4的介绍,这个是以前的Nucleo板子所没有的。

楼主:
这一层用于公布源码和工程,工程使用的是Keil5.15进行编写的,包含了USB_OTG和串口操作。以及已经移植好的另外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作为彩蛋,大家下载后就可以发现了,源码里面不仅仅包含了USB_OTG和串口输出,还包含了另外的功能。其实下载后打开就能发现,对于最先回复出隐藏功能的网友我会编辑此楼层,将其网名添加至此,其实说白了——Just a kidding~~~

工程源码

楼主:
这一层用来对USB_OTG进行介绍的,首先是将USB手柄通过USB母头引出四根USB线,然后分别连接到VCC PA11 PA12 GND,用来进行USB_FS数据通信。然后对获得的原始数据通过串口输出,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获取到的手柄数据,这样提供了一种用来获取USB数据的方法,也算是一种锻炼吧,后续可以通过手柄进行各种操作,简化了相应的操作。

USB手柄

USB手柄

USB_母头的焊接

USB_母头的焊接

USB母头焊接的线连接至Nucleo板

USB母头焊接的线连接至Nucleo板

运行时的整体效果图

运行时的整体效果图

楼主:
本楼层用于说明运行的结果,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输出的串口信息和USB手柄传输的信息,通过解析传输的信息就可以得到手柄上哪个键被按下了。今天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今天的工程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

输出信息运行截图

输出信息运行截图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B:
使用的keil版本为5.15.0,ARMCC版本为V5.05 Update2(Bulid1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明白。。。

现在编辑完了,你应该看明白了~~~

网友C:
帅气啊。。。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气啊。。。多谢分享

客气了,客气了,我也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向远处望了一眼。本质上我还是一个矮子,前人才是最厉害的!

网友D:
这么棒,已经用上了啊,真不错

网友E:
灰常不错。刚看题目还在想,板子上没有USB座子你要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灰常不错。刚看题目还在想,板子上没有USB座子你要怎么连。 ...

是的。使用USB通信,一个是技术含量够了,另外硬件也简单,主要硬件为一个USB手柄,然后使用一个USB母头把线接出来就可以了。如果还想简单点,就把手柄的线剪开,然后接到板子上,不过这样的话手柄就不能在电脑上用了,为了以后能无聊的时候打个游戏,就折腾了一番。

网友F:
otg实际上就是优盘接口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otg实际上就是优盘接口吧

OTG 是说这个接口既可以从也可以主

网友H:
这个OTG线做的真拉轰。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H:
我来帮忙贴出来楼主的主函数。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usbh_usr.h"
#include "string.h"

USBH_HOST  USB_Host;
USB_OTG_CORE_HANDLE  USB_OTG_Core_dev;
extern HID_Machine_TypeDef HID_Machine;
//HID重新连接
void USBH_HID_Reconnect(void)
{
        //关闭之前的连接
        USBH_DeInit(&USB_OTG_Core_dev,&USB_Host);        //复位USB HOST
        USB_OTG_StopHost(&USB_OTG_Core_dev);                //停止USBhost
        if(USB_Host.usr_cb->DeviceDisconnected)                //存在,才禁止
        {
                USB_Host.usr_cb->DeviceDisconnected();         //关闭USB连接
                USBH_DeInit(&USB_OTG_Core_dev, &USB_Host);
                USB_Host.usr_cb->DeInit();
                USB_Host.class_cb->DeInit(&USB_OTG_Core_dev,&USB_Host.device_prop);
        }
        USB_OTG_DisableGlobalInt(&USB_OTG_Core_dev);//关闭所有中断
        //重新复位USB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ENABLE);//USB OTG FS 复位
        //delay_ms(5);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DISABLE);        //复位结束

        memset(&USB_OTG_Core_dev,0,sizeof(USB_OTG_CORE_HANDLE));
        memset(&USB_Host,0,sizeof(USB_Host));
        //重新连接USB HID设备
        USBH_Init(&USB_OTG_Core_dev,USB_OTG_FS_CORE_ID,&USB_Host,&HID_cb,&USR_Callbacks);
}
int main(void)
{
        USART2_Init();

        USBH_Init(&USB_OTG_Core_dev,USB_OTG_FS_CORE_ID,&USB_Host,&HID_cb,&USR_Callbacks);
        while(1)
        {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_dev, &USB_Host);
                if(bDeviceState==1)//连接建立了
                {
                        if(USBH_Check_HIDCommDead(&USB_OTG_Core_dev,&HID_Machine))//检测USB HID通信,是否还正常?
                        {
                                USBH_HID_Reconnect();//重连
                        }
                }else        //连接未建立的时候,检测
                {
                        if(USBH_Check_EnumeDead(&USB_Host))        //检测USB HOST 枚举是否死机了?死机了,则重新初始化
                        {
                                USBH_HID_Reconnect();//重连
                        }
                }
                delay_ms(5);
        }
}

网友I:
很赞啊,刚好有这个F4板子,学习一下USB

网友F:
这板子,这拍照水平也是很给力的。

网友J:
Keil昨天看了一下,都升级到5.16a了,好在激活方法没变,还可以注册机激活。

网友K:
那个数据怎么识别的,楼主知道那个手柄的协议吗

网友L:
本次分享使用的keil版本为5.15.0,ARMCC版本为V5.05 Update2(Bulid169)。

这开发环境好新啊,要是能分享下 下载链接就更好了

网友M:
不错,啥时候俺也弄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这拍照水平也是很给力的。

哈哈,谢谢了。不过拍照水平确实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数据怎么识别的,楼主知道那个手柄的协议吗

这个在源代码里面有协议的识别的,具体可以参考上传的源代码。
另外,有个板子移植了nes游戏,用这个手柄玩了把超级玛丽和坦克大战。

网友N:
对于不同的USB device设备,他们驱动各部相同,这里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O:
做的真厉害,看得本小白激情澎湃

网友P:
我的理解是,楼主用446访问usb设备,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于不同的USB device设备,他们驱动各部相同,这里是如何实现的?

这个目前我也不是很清楚,对于USB_HID设备来说,常用的有键盘,鼠标,手柄等,其实查看内部函数可以知道是对应的传输断点不同和设备描述不同,再往应用层说是不同的设备底层已经写好了,只要调用对应的回调函数就可以了。就好比USB_APP里面的手柄回调,如果对应键盘,就有键盘的回调,对应鼠标就有鼠标的回调。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理解是,楼主用446访问usb设备,对吗?

是的,就是这样的,使用446来访问设备,这个设备可以是键盘、鼠标、手柄等,也可以是U盘。目前我能做到的就这几个。。。多的也不是很懂,具体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前我也不是很清楚,对于USB_HID设备来说,常用的有键盘,鼠标,手柄等,其实查看内部函数可以知道 ...

恩,不过市面上USB手柄种类这么多,如果连接电脑的话驱动各不相同,不知道它是怎么读取这些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恩,不过市面上USB手柄种类这么多,如果连接电脑的话驱动各不相同,不知道它是怎么读取这些设备的。 ...

看似不一样,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不同的可能包括了VID PID等,还有就是每个键位的值不一样。总之,只要是免驱的USB手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Q:
OTG这应用挺爽的,可以读U盘。

网友:
OTG就是让设备接上USB。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似不一样,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不同的可能包括了VID PID等,还有就是每个键位的值不一样。总之,只要 ...

这样啊,不错不错!开来是我自己想得太难阻挡了脚步!感谢!

网友R(2020-02-07):
引用 楼主:
这一层用于公布源码和工程,工程使用的是Keil5.15进行编写的,包含了USB_OTG和串口操作。以及已经移植好的 ...

学习了哈

网友S(2022-03-02):
引用 楼主:
这一层用于公布源码和工程,工程使用的是Keil5.15进行编写的,包含了USB_OTG和串口操作。以及已经移植好的 ...

楼主有点牛X啊

网友T(2022-10-09):
如果make_youtiao()这个函数执行的很快并可以立即返回

网友U:
任何外设都需要时钟才能启动

网友V:
AD功能禁用掉,再配置切换为带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触发脚

网友W:
STM32F105的USB OTG可否接USB HUB

网友X:
STM32的usb 是HOST 还是DEVICE,还是OTG

网友Y:
stm32F446RE的usb能否做主设备

网友Z:
F446RE支持USB U盘功能吗

网友AA:
如何实现用STM32F4x做主机,通过USB OTG给安卓手机发AT命令?

网友AB:
STM32 USB的用户接口函数怎么写

网友AC:
F446RE  usb otg 两块开发板之间怎么通信

网友AD:
STM32OTG怎样增加 hub ?

网友AE:
如何实现STM32与平板电脑之间的USB通信?

网友AF:
哪位做过USB OTG作为host读取U盘的东西?

网友AG:
一般支持OTG的单片机都是可以做HSOT和DEVICE切换的 这个你在STM32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的第一页就会看到,一般在总述里就有描述

网友AH(2023-02-02):
使用STM32CubeMX来实现USB的相关配置。

网友AI:
STM32 USB数据收发怎样触发中断

网友AH:
stm32能否判断正确识别usb

网友AJ:
stm32使用usb虚拟串口可以做主机吗

网友AK:
用stm32的库使用usb的时候需要修改哪些代码

网友AL:
做过USB OTG作为host读取U盘的东西?

网友AM:
如何修改STM32的USB例程 ?

网友AN:
如何使用STM32的USB库支持控制端点0

网友AO:
如何使用STM32的USB库支持延迟HID的GET

网友W:
stm32单片机spi接口可以刷bin接口文件吗

网友AN:
如何用手机直接 控制 stm32单片机

网友AP:
STM32f103ZET6的USB能读U盘吗

网友AQ:
stm32通过USB与stm32通讯可以吗?

网友AR:
论坛里有人用过STM32F207 USB OTG功能读取U盘吗

网友AS:
STM32 F446RE系列 可以支持DFU下载程序么?

网友AT:
stm32 usb可以既当主机又当从机吗

网友AC:
怎么利用stm32读取鼠标数据

网友AU:
哪位做过USB OTG作为host读取U盘的东西

网友AM:
stm32usb和串口dma哪个快

网友AV(2023-03-10):
stm32 usb otg 两块开发板之间怎么通信

网友AW:
一般支持OTG的单片机都是可以做HSOT和DEVICE切换的

网友AX:
如何使STM32进行USB传输时提高传输速度

网友AY:
分析官方的Custom_HID 例程

网友AZ:
USB OTG可否接USB HUB

网友BA:
建议大家 USB2.0协议去分析源代码。

网友X:
STM32F4的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BB:
再加个显示屏玩俄罗斯方块游戏

网友BC:
OTG 是说这个接口既可以从也可以主

网友BD:
这个OTG线做的真拉轰。

网友BE:
这个在源代码里面有协议的识别的,具体可以参考上传的源代码。

网友BF(2023-08-01):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T: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BG: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U: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BH:
系统时钟通过AHB预分频器,给相对应的外设设置相对应的时钟频率

网友BH: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BI: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BJ:
返回值类型与参数类型

网友BK: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V:
将晶振内移,使其离PCB边缘至少1cm以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