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总是跑飞,原因可能是什么???

楼主(2015-09-27):
AN, TI, TE, se, ge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GetAngle();
        }
}

void GetAngle(void)
{

     LX_Val.Angle+=(LX_Val.Acc)*dt;
    Angle_delta=(MZ_Val.Angle-Real_angle)*Tg;
    Real_angle+=(LX_Val.Acc+Angle_delta)*dt;

         #if 1
      SendDate('1',LX_Val.Angle,100) ;
      SendDate('2',MZ_Val.Angle,100) ;
      SendDate('3',Real_angle,100) ;
          #endif
}
我用两路 IIC 分别测出角加速度和陀螺仪的数据,每10ms进入一次中断,中断中对数据经行处理,并通过usart发送数据。但是程序总是跑飞,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在中断服务程序入口设断点,然后单步运行。界面里应该有时钟计数器,用这个计数器可以知道运行一段程序所花时间。另外,界面里应该有堆栈观察窗口,可以看堆栈是否溢出。。。

网友B:
我个人觉得是中断重入的结果就是堆栈溢出,系统崩溃——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C:
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在Simulation里用时钟计数器,然后根据时钟频率推算时间。

网友D:
应是中断冲突的问题,I2C是硬件操作的吧,能否用时间分配任务型,可正常工作,因为全部任务都作主机使用的.

网友E:
有没有单步调试过呢

网友:
跑飞,要看主函数了。

网友F:
可能是指针使用错误,出界了。

网友G:
查看一下指针的使用吧。

网友H:
应是中断冲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是中断冲突的问题,I2C是硬件操作的吧,能否用时间分配任务型,可正常工作,因为全部任务都作主机使用的. ...

嗯嗯,我看看,估计就是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指针使用错误,出界了。

应该不会吧!

网友:
程序跑飞一般跟指针溢出有关吧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还没遇到过跑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