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用sw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5-09-27):
JTAG用SW下载买的板子是好下的,就接四根线,3.3V, DIO, CLK, GND.但是自己的板子下载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
DLL: V4.80g, compiled Feb 13 2014 20:50:0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8 18:34:52
Hardware: V8.0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
我试着找问题:1.不接板子下载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焊接不好,我试着重新焊接,每个引脚都测试了一遍,焊接没问题,但是问题没解决。排除这个,可能芯片我的引脚搞错了,我看芯片上有两个圈,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我开始以大的点旁边的为PIN1,问题还是如此。小圈点旁边的引脚为PIN1,下载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2,可能晶振没焊接好,重新检查焊接,焊接没问题。(8M的无源贴片晶振,滤波电容都是10pf),依然没解决问题

请问下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请指教?灰常感谢:handshake

网友A:
你是否有复位电路?有的话 按住复位,按住之后点download,点下之后隔一会就松开复位按键(这个时间要自己掌握)。没有复位电路就把reset拉低。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有复位电路?有的话 按住复位,按住之后点download,点下之后隔一会就松开复位按键(这个时间要自己 ...

按你的方法试了下,出现下面的结果还是下载不进去!
--------------------------------------------------------
DLL: V4.80g, compiled Feb 13 2014 20:50:02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an 31 2018 18:34:52
Hardware: V8.0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
这样的话是不是芯片焊接错位了?

网友B:
查复位信号

楼主:
请问怎么查呢?

网友B:
万用表测量一下,感觉复位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C:
先unscure chip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