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移植安卓

楼主(2015-09-28):
1:make menuconfig配置的内核没有效果,配置后保存,然后编译的还是默认配置,然后再去看menuconfig里的配置,又和没配置时候的一样了。make menuconfig无效了。
2,移植安卓4.3系统,系统好像默认hdmi,我们参考sabresd6qsd做的板子,希望使用lvds显示(有两个lvds接口),串口看,系统已经起来了,ps可以看到大多数服务都有了,但是显示一直卡在飞思卡尔图标(uboot输出的显示),即使已经到了内核显示阶段也实现飞思卡尔图标,,重新配置ipu机ldb.c后uboot阶段真诚显示飞思卡尔图标,然后进入内核就黑屏。示波器测量有时钟信号,使用三线lvds(0,1,2三对),其中一号信号线有输出(输出的波形频率比较稳定,似乎有点像时钟信号),0,2没有反应。

网友A:
看了帖子,我只想说一句很好很强大!
chongqingseo.jimdo.com,bjfpseo.jimdo.com,chengduseo.jimdo.com,beij10086.jimdo.com,wuhanseo.jimdo.com,bjkfphao.jimdo.com,hefeiseo.jimdo.com,bj10010.jimdo.com,shenyangseo.jimdo.com,bj888.jimdo.com,jinanseo.jimdo.com,bj111.jimdo.com,changchunseo.jimdo.com,bj222.jimdo.com,shanghaiseo.jimdo.com,bj333.jimdo.com,beijingseo.jimdo.com,bj555.jimdo.com,nanchangseo.jimdo.com,bj666.jimdo.com,changshaseo.jimdo.com,bj777.jimdo.com,guangzhouseo.jimdo.com,bj999.jimdo.com,hangzhouseo.jimdo.com,bj8888.jimdo.com,nanjingseo.jimdo.com,bj6666.jimdo.com,tianjinseo.jimdo.com,bj444.jimdo.com,shijiazhuangseo.jimdo.com,shenzhenseo.jimdo.com,haerbinseo.jimdo.com,wuhanmfp.jimdo.com,qingdaoseo.jimdo.com,khefeifp.jimdo.com,suzhouseo.jimdo.com,wuxiseo.jimdo.com,ningboseo.jimdo.com,fuzhouseo.jimdo.com,zhengshouseo.jimdo.com,kunmingseo.jimdo.com,xianseo.jimdo.com,lanzhouseo.jimdo.com,dongguanseo.jimdo.com,foshanseo.jimdo.com,nanningseo.jimdo.com,guiyangseo.jimdo.com

网友B:
难道不能保存吗?

网友C:
楼主你好,官网默认的BSP支持的是LVDS屏,你这里在终端上系统是否已经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官网默认的BSP支持的是LVDS屏,你这里在终端上系统是否已经正常启动? ...

在minicom上显示系统以及启动,文件系统已经挂载,ps可以看到大多的进程已经开启,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minicom上显示系统以及启动,文件系统已经挂载,ps可以看到大多的进程已经开启, ...

正常情况下也是应该有企鹅显示的,可是我们这个没有。

网友D:
挺高端的  没玩过

网友E:
可以借鉴下!

101seo.jimdo.com//sz101.jimdo.com//nj101.jimdo.com/wh101.jimdo.com//cz101.jimdo.com/nn101.jimdo.com/sh101.jimdo.com/cc101.jimdo.com/nc101.jimdo.com/lz101.jimdo.com/bj101.jimdo.com/hz101.jimdo.com/sy101.jimdo.com/hf101.jimdo.com/jn101.jimdo.com/wlmq101.jimdo.com/heb101.jimdo.com/qd101.jimdo.com/dl101.jimdo.com/nb101.jimdo.com/yz101.jimdo.com/sh007.jimdo.com/cq007.jimdo.com/bj007.jimdo.com/xn007.jimdo.com/xz007.jimdo.com/zz007.jimdo.com/lz007.jimdo.com/hz007.jimdo.com/hf007.jimdo.com/

网友F:
回答第一个问题:
在你编译的时候,脚本会默认拷贝configs目录下的那个config文件(具体记不住名字了,好像是imx6_android_defaultconfig)到内核的根目录下,所以你仅仅make menuconfig是没有用的。
解决办法是:
你make menuconfig完了之后,把内核根目录下的.config文件复制替换掉configs目录下的那个config文件,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