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同步模块数据手册

楼主(2015-09-28):
PSOC5同步模块数据手册,多种语言的

楼主:
日语

263 KB

网友A:
不错,有这么多的版本

网友B:
同步组件将一组输入信号重新同步到时钟信号的上升沿。
何时使用同步组件
当您在一个时钟域中需要使用另一个时钟域中的信号时,可使用同步组件组织该信号转变到目标
时钟域。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用与目标时钟同样的时钟对同步组件进行计时。

网友B:
s_in - 输入
要重新进行同步的信号。信号的脉宽必须至少为一个时钟周期加上 2 ns。
时钟 — 输入
s_in 将与其进行重新同步的时钟信号。
s_out - 输出
产生的已重新同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