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端口的LCKR锁定寄存器锁定可以用来干嘛

楼主(2015-09-28):
LCKR锁定寄存器锁定后不就不能输出电平了么,这个寄存器可以用来干嘛的了

网友A:
基本没用过这个寄存器

网友B:
这个寄存器应该是锁定IO无法配置为其他模式了,高低电平还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B:
保护重要的输出不受干扰,不会修改Io的模式。

网友C:
感觉这个寄存器有点**肋,一般用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