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WinUSB和LibUB驱动使用问题

楼主(2015-09-28):
使用STM32 作为设备端,自定义USB设备,采用windows提供的驱动WinUSB测试发现速度只有约67kB/S,采样LibUSB的速度也差不多,为64KB/S。而将设备端虚拟为大容量存储设备则传输速度可以做到800KB/S,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底层的自定义设备的速度非常缓慢。按照这个速度与将设备虚拟为HID设备的传输速度接近,那样就不用费力地去设计什么驱动程序了,完全采用HID就可以了。

网友A:
速度怎么这么慢呢?应该和驱动程序没关系了,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B(2017-03-06):
速度快慢和usb设备有关,驱动只是配合usb设备的
要想速度快,还要无驱,可以用u盘协议,mass storage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