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ds1302时间显示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ds1302芯片,组电源用的5v电源,备用电源用的纽扣电池3v,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就是如果断电时间长了,比如说两天的话里面的时间就会全部清零了,测了一下电压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A(2015-09-28):
没接错吧,纽扣电池放电这么快? 纽扣电池接在哪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错吧,纽扣电池放电这么快? 纽扣电池接在哪个脚?

接在8脚了,不是纽扣电池点放没了,我测他的电压还是3.2v左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在8脚了,不是纽扣电池点放没了,我测他的电压还是3.2v左右的

如果电池有电 那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有电 那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短时间断电是可以的,只是这个星期回来上电发现的问题,程序方面的话我只是读,并没有写他里面的内容

网友B:
必要的寄存器内容还是要修改的。

网友B:
还有你的硬件连接是如何

网友C:
估计还是主电源断电期间,电池供电给ds1302的过程中出现过异常吧,即使是1302的晶振停振也不至于改写时钟信息啊,并且你也是只读130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硬件连接是如何

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CE,I/O 和sclk 管脚都带内部下拉电阻。你的原理图中都加入了上拉电阻,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CE,I/O 和sclk 管脚都带内部下拉电阻。你的原理图中都加入了上拉电阻,是否合 ...

官网推荐的就是这样接上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推荐的就是这样接上拉的

你的原理图有好几处都不对啊。首先你的晶振不需要接电容,内部已经集成了。还有我在DATASHEET里面没有找到你所谓的要接上拉电阻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

晶振不需要外接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D:
你的1302坏了,这个我也遇到过,我从新换了个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E:
进来等大神解答!

网友F:
可以给VBAT引脚接一个1k电阻串联,这个是限流,防止对DS1302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