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我有一个完好的ATmega16最小系统,用Progisp烧录程序时,烧...

楼主(2015-09-28):
我有一个完好的ATmega16最小系统,用Progisp烧录程序时,烧录好一个程序后,再想烧录其他程序时总是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这样的提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或许芯片内部熔丝被改变禁止ISP接口,可以用通用编程器恢复熔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许芯片内部熔丝被改变禁止ISP接口,可以用通用编程器恢复熔丝

楼上正解,你把熔丝位给烧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