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C220转DC53v的开关电源插电瞬间的波形疑问

楼主(2015-09-28):
开关电源经常插拔电会烧毁后面的PMU,PMU耐压才62V,怀疑是上电瞬间产生的尖峰对其影响。遂用示波器抓上电瞬间波形,奈何怎样也抓不到该尖峰。
上电瞬间电压和电流波形如图,这个电流曲线奇怪啊,因为稳态下电流大概300mA(PMU后没带大负载),但是为啥曲线牢牢占据0位置?
另外,电压曲线是在直流耦合下抓的,漂亮到我都不敢相信(电源在市面买的)。可以看到从0V到53V也就30ms左右时间,在交流耦合下抓到插电瞬间有个41V,10ms左右的尖峰,那么疑问来了:为啥在直流耦合下没看到这个41V的尖峰,难道两者不是数值叠加而是波形重叠? 既然在直流耦合下没有超过耐压值的尖峰,是否可以判断PMU损坏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主要还是看看测量的方法问题,别被测量的数据迷糊了. 如果你在这样的测量环境下,PMU会损坏吗?
我不知道你的电路设计,我的意见是首先测量的方法,如果你要测量,必须把后极的load的电都放掉后再次测量,这样才能测量比较接近真实.还有你说负载为300mA,你可以先用电流表测量一下,是否和示波器的值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就要看看你的仪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