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mos管

楼主(2015-09-28):
单片机IO口是通过三极管放大控制mos管。希望谁可以准确的详细解释下两张图。

网友A:
这两张图很简单,第一张,S1开关接地Q3三极管导通,Q1的G极此时被拉低,而Q1是NMOS,所以Q1截止,X1就不会亮了。第二张,S1接电源,Q3截止,此时Q1的G极被拉高,Q1导通,所以X1就亮了

网友B:
Q3在此有点多余。S1即可控制MOS管。即使S1是一个CMOS门电路的输出,其高低电平也足够控制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在此有点多余。S1即可控制MOS管。即使S1是一个CMOS门电路的输出,其高低电平也足够控制MOS管。 ...

第一眼看这图我也认为是Q3多余,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20b68a88b2a17f796cec62bd.html  看到百度经验分析的,我又有些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