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发热很大,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09-28):
压降是0.7V,经过的电流是1.3A,温度估计有70度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gJ1ovtuoHtAL-81MAi7

网友A:
功耗不超过规格书的规定值的话,器件可靠性没有问题;
但温度太高,又频繁间歇性的工作,如每天都间断工作几次,则可能由于经常性的热胀冷缩,导致焊点脱焊,出现故障

楼主:
规格书没有写功耗的?

网友B:
如果是在铝基板上,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普通PCB上,铜皮散热面积不够大,肯定有问题。

网友C:
70度没有问题

楼主:
按规格书写的,不超过150度就都可以吗?
@lyji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铝基板上,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普通PCB上,铜皮散热面积不够大,肯定有问题。 ...

是PCB上的

网友D:
工作频率多少,间歇的好是恒定的工作,1.2A的用3A的,会很热吗

网友B:
温度不要去估计,最好仪器测量一下。
如果真的是0.7A/1.3V,功耗还是很大的,你估计的70度估计不准,还得考虑环境温度上升时的最差条件。

网友A:
具体允许的准确功耗,好像是可以通过规格书里面的“热阻"这个参数来算,怎么算就不是很确定了;
我是这么评估:
1N4007允许的额定电流是1A,封装是SMA;
那么,这个的封装是SMC,体积差不多是SMA的3倍,1.3A的电流估计是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了下规格书的图表,在本体温度100℃时,允许的电流约2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规格书写的,不超过150度就都可以吗?
@lyjian

当然不是了

150是极限温度,而且这个是指管芯的温度,不是周边

如果器件周边的温度已经70,可以根据手册中提供的热阻,以及计算出来的器件(管芯)的损耗去推算管芯温度(结温),这种小功率的芯片,结温最好不要过120,严重影响使用寿命

另外,这个的正向压降好像不是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频率多少,间歇的好是恒定的工作,1.2A的用3A的,会很热吗

是恒定的1.2A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当然不是了

150是极限温度,而且这个是指管芯的温度,不是周边

如果要准确测量,需要测量器件管脚的温度,不是周边靠近器件的某个地方或者别的器件

网友D:
耐压高吗,50HZ吧,反相电压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准确测量,需要测量器件管脚的温度,不是周边靠近器件的某个地方或者别的器件 ...

用红外热像仪测了,核心最高温度是85度

基本上,说你这个温度必须加强散热,否则,没**常使用,这种电路,必须保证,正常使用温度在50度上下才会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压高吗,50HZ吧,反相电压多高

是恒定的直流经过二极管

网友B:
这个二极管,电流1.3A,压降估计有1.0V了,功耗1.3W,这么小的封装,没有额外的散热片,管芯温度很高的。
数据手册太简单,如果这个热阻是管芯到管脚的热阻,似乎还好,你得考虑管脚到环境的热阻,如果只是PCB散热,
这个热阻会比13度/W大很多的。算环境温度最好50度,管芯温度肯定不止70度,还是实际测试一下。或者找一个类似的封装,看看别人的热阻参数,参考一下。

网友B:
我对比了其它二极管,封装也是SMC的,管芯到环境的热阻是55度/W。
如果功耗1.3W,温升大约70多度,算最高环境温度50度,管芯温度有120度了。
你的PCB要加比较大的散热铜皮才可以,周围也不要有其它发热源。

网友D:
是恒定的直流经过二极管,意思是始终工作在导通状态吧,其作用是什么呢,能不能给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恒定的直流经过二极管,意思是始终工作在导通状态吧,其作用是什么呢,能不能给个图看看 ...

就是电源经过二极管降压,到负载

网友D:
换两个或三个肖特基二极管串联,肖特基2A都不是很热的,肖特基的电压低,功率小,热量小,几个串联可以满足电压要求,功率分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红外热像仪测了,核心最高温度是85度

这个不是管芯

是外壳的最高温度吧

而且估计你是在室温测得吧,你的产品应该有高温要求吧,假设是55,那估计在高温试验的时候这个温度会超过120的

所以啊

太高

网友A:
确实,跟你产品要求的最高工作温度也有关系

网友F:
最好放散热器,这种大功率管子应该有带散热器封装的吧?常温70度了,你要是用于工业环境,温度就更高了,所以最好加散热片

网友A:
怎么没有大虾出来指导一下,详细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大致估算?:
产品最高环境温度:70℃
二极管热阻:13℃/W(有8mm*8mm的PCB铜皮时)
那么在环境温度70℃时,二极管的温度为:
70+0.7*1.3*13=81.83℃

网友G:
一般是电压 和电流没设计好,参数看看嫩该

网友H:
学习一下,谢谢各位高手的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大致估算?:
产品最高环境温度:70℃
二极管热阻:13℃/W(有8mm*8mm的PCB铜皮时)

肯定错了,热阻没有这么小的,他这个数值估计是管芯到管脚的热阻。
实际管芯到环境的热阻,查了类似封装,大约50-55度/W。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肯定错了,热阻没有这么小的,他这个数值估计是管芯到管脚的热阻。
实际管芯到环境的热阻,查了类似封装 ...

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错了,热阻没有这么小的,他这个数值估计是管芯到管脚的热阻。
实际管芯到环境的热阻,查了类似封装 ...

看了同样封装的SS56的热阻Rja是10℃/W,Rja是表示管芯到周围环境空气的热阻。
如果S3B的热阻13℃/W,是表示管芯到引脚的热阻,那么常温时的管芯温度是这样算?:
0.7*1.3*13+85(楼主测的引脚温度)=96.83 ℃
上面是常温测的,如果产品最高工作温度70℃,那在环境温度70℃时管芯温度就应该是?:
70-25+96.83=141.83 ℃
是这样算么?

网友A:
二极管SS56的图表,引脚温度110℃时(有9.5mm的PCB铜皮?),允许电流是5A;引脚温度130℃时,允许电流大概是2.5A

网友I:
有个正向导通连续电流,不超过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同样封装的SS56的热阻Rja是10℃/W,Rja是表示管芯到周围环境空气的热阻。
如果S3B的热阻13℃/W,是表 ...

SS56的封装比S3B的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S56的封装比S3B的要大

是,引脚更粗。

网友A:
按S3B的图表,引脚温度在130℃,允许电流就低于1A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S56的封装比S3B的要大

额,仔细看了下尺寸,封装应该是一样的,只是两者的封装画图有些误导,另外SS56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同样封装的SS56的热阻Rja是10℃/W,Rja是表示管芯到周围环境空气的热阻。
如果S3B的热阻13℃/W,是表 ...

大致可以这么算,误差比较大,虽然热阻也是串联并联计算的,但是散热途径有多条,互相之间有影响。

网友B:
另外,这个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不是0.7V,估计大于1V了,实际功耗会大一些。如果是肖特基,压降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