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开发ATMega8的程序只需要AVR Studio就够了吗?

楼主(2015-09-28):
我刚刚接触ATMega8单片机,现在第一步是确定用手什么开发工具的问题:
我选了AVR Studio 4.19,网上有的说要其他的IAR啊 或ICChe AVR Studio 一起使用,

我还不明白的是,单独用AVR studio还不能完成avr8位机的开发吗?还需要别的工具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4.19 好像不行,只能汇编,没有集成GCC,Atemel Studio6 和前几天出来的 Ateml Studio7可以
当然你可以下个WINAVR,稍微配置一下也可以

网友B:
这两个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C:
2楼正解,4.19只有汇编。使用官方的Ateml Studio6.2 或Ateml Studio7.0吧,一步到位。:)

网友D:
换CVAVR。初学者最适合没有之一。不要用ICC。不好用。

网友E:
过去用过ICC AVR

网友F:
选AVR Studio7吧

网友G:
CVAVR混入汇编容易些

网友H:
AVRSTUDIO加WINAVR,WINAVR用来给AVRSTUDIO补充C编译器
AS6,AS7都太大,如果只开发个MEGA8没必要,除非你还用很多AT的料,而且基于STUDIO 4.X的例子会更多,毕竟MEGA8是个很老的芯片了,你网上找来的资料估计没法直接在AS6,AS7上跑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4.19只有汇编。使用官方的Ateml Studio6.2 或Ateml Studio7.0吧,一步到位。 ...

是ATMEL,不是ATEML

网友H:
是ATMEL STUDIO 7,不是AVR STUDIO 7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是ATMEL STUDIO 7,不是AVR STUDIO 7

说的很对,我写错了,感谢指正!

网友I:
ATMEL STUDIO 7 资料很齐全,安装也不是特麻烦,正版免费……

网友J(2020-07-12):
谢谢,我刚下载了 Atmel Studio 7.0 可是我英语太差,很多看不懂。但是我想试试